学习心得:最近采用的键盘扫描,采用键反转方法,大家可以贴出其他方法

楼主:
#include "hw_memmap.h"                // hw_memmap.h - Macros defining the memory map of Stellaris.
#include "hw_types.h"                // hw_types.h - Common types and macros.
#include "hw_sysctl.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rom.h"
#include"hw_gpio.h"
#include "gpio.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key31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extern void Delay(ulong ulVal)

//#ifndef KEYBOARD_H
//#define KEYBOARD_H
//定义长标识符成较短的形式
#define SysCtlPeriEnable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efine SysCtlPeriDisable       SysCtlPeripheralDisable
#define GPIO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define GPIOPinTypeOutOD        GPIOPinTypeGPIOOutputOD

//行线使用GPIOF(0-3)
#define KEYBOARD_LIN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F
#define KEYBOARD_LIN_BASE          GPIO_PORTF_BASE
#define KEYBOARD_LIN_PIN       0x0F
//列线使用GPIOH(0-3)
#define KEYBOARD_COL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H
#define KEYBOARD_COL_BASE          GPIO_PORTH_BASE
#define KEYBOARD_COL_PIN       0x0F
////读取按键的函数
//extern uchar scankeyboard(void);
////键盘初始化函数
//extern uchar KeyInit(void);
////将获取的按键转化为相应的指令,0xFF代表非法指令或者未按键
//extern void keyProcess(void);
#endif

uchar scanKeyboard(void)
{

ulong scanValue[20]={0xEE,0xDE,0xBE,0x7E,
                            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
                            0xE7,0xD7,0xB7,0x77,
                           };

const ulong keyASC[20]={'1','2','3','4',
                            '5','6','7','8',
                            '9','10','11','12',
                            '13','14','15','16',
                               };

//定义变量及使能GPIOE和GPIOB
ulong key,temp,temp1,temp2,temp3;
SysCtlPeripheralEnable(KEYBOARD_LIN_PERIPH);
SysCtlPeripheralEnable(KEYBOARD_COL_PERIPH);
//9个引脚全部上拉电阻有效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inTypeOutOD(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GPIOPinTypeIn(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GPIOPinWrite(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0x00);
temp1=GPIOPinRead(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KEYBOARD_COL_PIN;
temp1=temp1<<4;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inTypeIn(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GPIOPinTypeOutOD(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GPIOPinWrite(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0x00);
temp2=GPIOPinRead(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KEYBOARD_LIN_PIN;
temp=temp1 | temp2;

if(temp!=0xFF)
{
//    Delay(13*SysCtlClockGet()/4000);                            //延时去抖动
    SysCtlDelay(13*(SysCtlClockGet()/3000));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inTypeOutOD(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GPIOPinTypeIn(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GPIOPinWrite(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0x00);
    temp1=GPIOPinRead(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KEYBOARD_COL_PIN;
    temp1=temp1<<4;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inTypeIn(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GPIOPinTypeOutOD(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GPIOPinWrite(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0x00);
    temp2=GPIOPinRead(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KEYBOARD_LIN_PIN;

        temp3=temp1 | temp2;

          if(temp3==temp)
                  {
                     for(key=0;key<20;key++)
                       if(temp==scanValue[key])
                                {
                                  GPIOPinTypeIn(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GPIOPinTypeIn(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return(keyASC[key]);
                                }
                  }
}
return ('N');
}

void KeyInit(void)
{
   SysCtlPeriEnable(KEYBOARD_LIN_PERIPH);
   SysCtlPeriEnable(KEYBOARD_COL_PERIPH);
   GPIOPinTypeIn(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GPIOPinTypeIn(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

void keyProcess(uchar KeyValue)
{
//  完成按键的功能;
}

网友:
如果贴出思路比较好吧 光看 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
看得我云里雾里~

网友:
注释了下

#include "hw_memmap.h"  // hw_memmap.h - Macros defining the memory map of Stellaris.
#include "hw_types.h"  // hw_types.h - Common types and macros. 定义了一个tBoolean(unsigned char),定义位带
#include "hw_sysctl.h"
#include "sysctl.h"  // sysctl.h - Prototypes for the system control driver.
#include "rom.h"   // rom.h - Macros to facilitate calling functions in the ROM.
#include"hw_gpio.h"
#include "gpio.h"   // gpio.h - Defines and Macros for GPIO API.
#include "hw_ints.h"    // hw_ints.h - Macros that define the interrupt assignment on Stellaris.
//#include"key.h"    //原来下面的宏定义是在头文件里面的,为了方便看就放负复制到key.C来了一样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extern void Delay(ulong ulVal)

//#ifndef KEYBOARD_H
//#define KEYBOARD_H
//定义长标识符成较短的形式
#define SysCtlPeriEnable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efine SysCtlPeriDisable       SysCtlPeripheralDisable
#define GPIO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define GPIOPinTypeOutOD        GPIOPinTypeGPIOOutputOD

//行线使用GPIOF
#define KEYBOARD_LIN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F
#define KEYBOARD_LIN_BASE          GPIO_PORTF_BASE
#define KEYBOARD_LIN_PIN      GPIO_PIN_0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0x0F
//列线使用GPIOH
#define KEYBOARD_COL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H
#define KEYBOARD_COL_BASE          GPIO_PORTH_BASE
#define KEYBOARD_COL_PIN       GPIO_PIN_0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0x0F
////读取按键的函数
//extern uchar scanKeyboard(void);
////键盘初始化函数
//extern uchar KeyboardInit(void);
////将获取的按键转化为相应的指令,0x1E1F代表非法指令或者未按键
//extern void keyProcess(void);
////#endif

uchar scanKeyboard(void)
{
 ulong scanValue[16]={0xEE,0xDE,0xBE,0x7E,     //定义键值
                     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
                     0xE7,0xD7,0xB7,0x77,
                    };

 const uchar keyASC[20]={1,2,3,4,       //返回键号
                         5,6,7,8,
                         9,10,11,12,
       13,14,15,16

                        };
//定义变量及使能GPIO
ulong key,temp,temp1,temp2,temp3;
SysCtlPeripheralEnable(KEYBOARD_LIN_PERIPH);
SysCtlPeripheralEnable(KEYBOARD_COL_PERIPH);
//8个引脚全部上拉电阻有效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inTypeOutOD(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设置为输出(行线)GPIOF(0-3)
GPIOPinTypeIn(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设置为输入(列线)GPIOH(0-3)
GPIOPinWrite(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0x00);              //行线输出0
temp1=GPIOPinRead(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KEYBOARD_COL_PIN; //读列线的值
temp1=temp1<<4;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inTypeIn(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设置为输入(行线)
GPIOPinTypeOutOD(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设置为输出(列线)
GPIOPinWrite(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0x00);                //列线输出0
temp2=GPIOPinRead(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KEYBOARD_LIN_PIN;   //读行线的值
temp=temp1 | temp2;

if(temp!=0xFF)                                            //有键按下
{
//    Delay(13*SysCtlClockGet()/4000);                     //延时去抖动
    SysCtlDelay(13*(SysCtlClockGet()/3000));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inTypeOutOD(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设置为输出(行线)
    GPIOPinTypeIn(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设置为输入(列线)
    GPIOPinWrite(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0x00);           //行线输出0
    temp1=GPIOPinRead(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KEYBOARD_COL_PIN;
    temp1=temp1<<4;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PinTypeIn(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设置为输入(行线)
    GPIOPinTypeOutOD(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设置为输出(列线)
    GPIOPinWrite(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0x00);           //列线输出0
    temp2=GPIOPinRead(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KEYBOARD_LIN_PIN;

 temp3=temp1 | temp2;

   if(temp3==temp)
    {
       for(key=0;key<20;key++)
         if(temp==scanValue[key])
           {
             GPIOPinTypeIn(KEYBOARD_LIN_BASE,KEYBOARD_LIN_PIN);
             GPIOPinTypeIn(KEYBOARD_COL_BASE,KEYBOARD_COL_PIN);
             return(keyASC[key]);
           }
    }
}
return ('N');
}

网友:
把有的语句注释了下,大家就好明白了 其实也很简单的啊

网友:
现在有一种检测按键的方法是---基于“状态机”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么长的代码,合用,在实际应用中有何好处?

网友:
ti彻底火了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的话说的好莫名其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延时  SysCtlDelay(13*(SysCtlClockGet()/3000));

cpu白白等待13mS,这个时间内,可以运行上万条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