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吧~

楼主:
正在做一个小车,遇到个很纠结的问题:

     我是用的电机驱动控制两个电机,但是有时候可以按照程序的设定正常运行(前进,后退,左转,右转),有时候就会“抽筋”:感觉只是执行程序的前面一段然后就马上复位(无限循环),就会一直前进。我已经关闭了看门狗定时器。 求救~~

网友:
说明抗干扰设计不足,可能的原因很多,如电机的火花干扰、电源及地回路的串扰,控制及驱动电路设计不良等,一般的措施是加强去耦、隔离等等,楼主最好提供电路等更多信息才好进一步判断。

网友:
程序是否无限循环不好说,可以加软件断点来判断,特别是你的小车上有IO控制的指示灯什么的会更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yi高人啊  我一个学妹的毕业设计也是这种电机 帮他弄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转呢

网友:
程序不够健壮!~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机的干扰是很麻烦的,建议:在电源与电机之间增加隔离(LC)。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机驱动有方向指示灯的,就是一直是同一个灯亮,隔一会儿就会闪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不连接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一个驱动模块,直接从单片机连线到驱动上就能控制电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搞好的?具体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