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程序,控制DA输出,用的是MAX507芯片。

楼主:
几乎是最小系统,AD输入,DA输出。 AD用片带,DA打算用max507,12位的。您有现成类似的程序,请给传一份,小弟万分感谢。初学,描述不对地方请见谅。邮箱:JL7519970@163.com

网友:
AD的代码可以参考TI给的demon,示例代码中所有模块的驱动都有。
至于DA基本上来讲丢数据进去给上时钟就可以跑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面那句什么意思啊???不理解~~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