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设备识别不正常

楼主:
首先我的程序在某些主板上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具体型号我也搞不懂),设置的是从设备,内部只有从设备状态机。没有接入奇偶检验,仲裁和热插拔。
问题是在一些主板上发现设置为从设备时无法找到设备,设置为主设备可以找到,但是通过软件读取配置信息,发现配置信息有误,与在程序里写的不一致。
出现这样的问题会是哪的问题,请各位帮帮忙,知道的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你程序设计健壮性不好,你的配置程序可能被干扰误操作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被误操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都一样,在不同主板上读的不一致

网友:
比如说配置空间里面的命令和状态寄存器都是只读的,在配置时只会读出该寄存器里面的值,怎么会误操作呢?

网友:
怎么上传图片呢?C:\Documents and Settings\XLUSER\桌面\pci\c\g31-pci-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