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语法描述风格对综合电路可靠性影响!

楼主:
 FPGA 入门容易, 精通难! 难的原因在在于,FPGA 的语法是描述语言(描述电路的语言), 用语言描述的电路越接近电路本身的特性,则综合后电路则越可靠!越简单的原始语言产生电路越符合电路实际特性!
  探讨下面几种表达方法产生的电路可靠性
 1.if 语句的表达方式其一
    &1   if rst='1' then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sum<='1';
         if (c='1') then
            sum<=b;
         end if;
        end if;
上面这种表示方法意思: 在时钟上升沿,如果c='1', 则a 输出b ,否则a输出'1';
经过Quartus @ II 综合后的电路如下:
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定义了但没使用的输入脚SEL,D,A都被接到地了. 占用端口,但都内部强制到地.IF 条件语句综合成一个选择器,连接到D触发器的输入端, 上面的电路完整表达语法想要的意思.
对上面的语句进行修改如下,看看电路会发生改变吗?
 &2   if rst='1' then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1') then
            sum<=b;
         else
            sum<='1';
         end if;
        end if;
综合后电路如下:

可以比较, 上面两个电路完全一样. 但是&1电路描述比较晦涩难懂,需要综合器正确理解设计者本来意图,才能生成正确的电路;&2电路结构简单,清晰明了!
          所以推荐用第二种电路描述方式!
2.  if 语句表达方式其二
  &1   if rst='1' then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1') then
            sum<=b;
         end if;
        end if;
上面语句设计者本意是: c='1', 输入b 赋值给sum;
经过Quartus @ II 综合后的电路如下:
上面的电路综合后,把C条件作为D触发器ENA 使用, 电路结果简单,电路符合设计者意图!
如果我们上面语法修改一下,也符合设计者意图,但我们看看其电路能否有改变?
&2   if rst='1' then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1') then
            sum<=b;
         else
            sum<=sum;
         end if;
        end if;
需要说明的,sum 需要描述为buffer 输出类型
其综合后电路如下:
综合后电路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后者电路不描述不符合电路本身特性,D触发器电路输入不能接输出, 否则容易造成干扰,上面电路实际产生并没有这种情况,这只是由于综合器理解了设计者意图,才能综合成楼上电路的结果!

网友:
没人发表意见

网友:
最后一个电路讲的没明白,D触发器输入不能接输出?

倒数第二个电路描述我理解为D锁存器,它只描述了信号有效时需要进行的操作,而没有描述无效时的操作

最后一个我理解为D触发器,它不仅描述了信号有效时的操作,而且描述了信号无效时的操作。

根据夏老师对于避免锁存器出现的做法(除非有意这么做),应该最后一个的描述更可取。

网友:
你举的这2个例子综合出来的电路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使用了资源共享导致综合器在综合时自动优化出来的电路一样?

网友:
按照电路角度去理解,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