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操作系统中 执行 ls -l 命令后详解

楼主:
平时用ls -l 命令查看一个目录下的文件和子目录的详悉信息时,会得到一个详细的文件和目录名列表。这个列表包含了文件的属性,所属用户,所属组,创建时间,文件大小等等信息。这些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此想详细讲解一下用ls -l命令得到的文件列表每一个字段的意思

第1行:总计(total)

Total后面的数字是指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所占用的空间总和。可以使用ls –lh查看,也可使用ls –alh查看。

第1字段:
文件属性字段

-rw-r--r-- 1 root root 762 11-11 20:34 a.out

文件属性字段总共有10个字母组成;第一个字符代表文件的类型。

字母“-”表示该文件是一个普通文件

字母“d”表示该文件是一个目录,字母"d",是dirtectory(目录)的缩写

注意:目录或者是特殊文件,这个特殊文件存放其他文件或目录的相关信息

字母“l”表示该文件是一个链接文件。字母"l"是link(链接)的缩写,类似于windows下的快捷方式

字母“b”的表示块设备文件(block),一般置于/dev目录下,设备文件是普通文件和程序访问硬件设备的入口,是很特殊的文件。没有文件大小,只有一个主设备号和一个辅设备号。一次传输数据为一整块的被称为块设备,如硬盘、光盘等。最小数据传输单位为一个数据块(通常一个数据块的大小为512字节)

字母为“c”表示该文件是一个字符设备文件(character),一般置于/dev目录下,一次传输一个字节的设备被称为字符设备,如键盘、字符终端等,传输数据的最小单位为一个字节。

字母为“p”表示该文件为命令管道文件。与shell编程有关的文件。

字母为“s”表示该文件为sock文件。与shell编程有关的文件。

文章出自北航嵌入式培训中心技术专栏

网友:
LZ知道TOTAL字段是什么的总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貌似LZ解释了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你的问题模糊还是我理解有问题,你是问total字段是什么总计?还是问total后面的数字是什么的总计 ?

total字段后的数字是指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所占空间的大小的总和。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光讲这条指令讲得较详细了,如果能讲点其它的基本常用指令的话,就更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