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向可控硅的控制

楼主:
当我把R16接上的时候,即使把芯片MOC3041拔了,双向可控硅照样导通,说明此时可控硅已不受控制了。当不接R16时,即使P37给予低电位可控硅照样不导通。不知道时啥原因??请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弄了一下午,在老师的帮助下终于发现错在哪里了。
在这里说一下错在那里,希望对别人有点用处,也希望别人不要犯这种错误...
最后发现出错的地方是BTA12的A1和A2接反了(呵呵,低级错误 )但是老师没指出之前,本人一直认为A1和A2怎样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是交流电。但事实是只有A1和G之间的压降才可以对双向可控硅进行控制,而A2和G之间的压降是不起控制作用的,所以说A1和A2是有分别的,而并非没有区别,虽然是交流电....

网友:
双向可控硅可以在四个触发象限下工作,但触发灵敏度不同,另外楼主说的“压降”描述不正确,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只要触发级有电流流入或流出并超过触发门限就会被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出错误。我想正是由于压降的存在,才有了电流的产生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双向可控硅可以在四个触发象限下工作,但触发灵敏度不同”,谢谢!

网友:
楼主不妨看看下面的文章:

网友:
纳尼,我也曾经被 MAC97A6 折腾的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

版主,我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你所指是"只有A1和G之间的压降才可以对双向可控硅进行控制"是什么意思,如图所示A1和G之间不是有电阻R15,那么不即有压降了吗??
还有,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
小弟QQ:642142533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想说的是:只有A1和G之间的电压,才是触发双向可控硅导通的条件。

网友:
仙猫

如楼主的电路图所示
   R15不是保证了A1和G之间的电压,这样的话,不是当光耦导通时,R15上才有电压,可控硅才能导通,但现在是可控硅不受控制。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说ta把A1和A2接反了,不就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