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出现OPCODE 错误

楼主:
Invalid opcode 0xFFFF at PC=0x001A,刚开始写程序的时候,没有问题,加上中断以后就出现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
几种可能把
1. option: 设置成你所用的单片机   比如mega48
2.SEI() 开了中断 没有中断函数把
3.中断设置错误

目前就碰到过这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