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LCD1602上显示带下划线的字母吗

楼主(2011-04-09):
能在LCD1602上显示带下划线的字母吗
如题,请教各位
字母
Atmel

网友A:
可以,分两部分来显示,一部分是显示字母。另一部分则是显示下划线,根据屏幕的坐标,下划线的坐标算好,再对下划线的坐标位置进行填充。

网友B:
呵呵,刚好我也有此问。正好了解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