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时序约束

楼主:
在时序约束中的建立时间,保持时间,脚到脚的延时时间这些参数是自己定义的,还是根据FPGA芯片资料定义的
如果自己定义的哈,那程序下到FPGA中的话是按照自己定义的运行吗?
如果是系统定义的话,我在资料里怎么找不到这方面呢? 用的quartus
菜鸟 求教

网友:
PGA芯片资料定义的,给的是时序约束的最快的值,也就是极限的情况了。在时序约束中的建立时间,保持时间,脚到脚的延时时间这些参数是要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定义的。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异步程序设计或要求很快的速度, 是可以不考虑这些参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在约束里把最小的条件填进去,
系统会根据最小条件判定是不是正确?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填呢?我用软件仿真的时候,系统是怎么设定这些参数的,是我们选定的芯片的参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M 算快吗?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在约束里把最小的条件填进去,而且不要为了写约束而造约束。
系统会你在PLL设置的时钟情况来分析你的时序是否满足。所以一般不填写。
推荐你用XILINX的TIMING CONSTRAIT工具看看是怎么回事情吧,或者看看QUARTUS的手册。 选定的芯片的参数是它能满足的极限TIMING情况,根本不需要设置,而你要设置的是你的系统的TIMING情况。你把两个混淆了!建议先看看source synchronization和system synchronization的区别,以进一步了解约束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混肴了,你一说我才感觉到可能我没分清楚。谢谢,我去找点资料再看看,能告诉我你的QQ吗?我好像你请教

网友:
时序约束一般在异步设计考虑. 同步设计中一般考虑教少. 关于怎么配置这些参数,其实根据芯片手册提供的参数和自己设计需要的条件来操作!

网友:
FPGA时序约束、时序分析

A 时序约束的概念和基本策略
时序约束主要包括周期约束(FFS到FFS,即触发器到触发器)和偏移约束(IPAD到FFS、FFS到OPAD)以及静态路径约束(IPAD到 OPAD)等3种。通过附加约束条件可以使综合布线工具调整映射和布局布线过程,使设计达到时序要求。例如用OFFSET_IN_BEFORE约束可以告 诉综合布线工具输入信号在时钟之前什么时候准备好,综合布线工具就可以根据这个约束调整与IPAD相连的Logic Circuitry的综合实现过程,使结果满足FFS的建立时间要求。
附加时序约束的一般策略是先附加全局约束,然后对快速和慢速例外路径附加专门约束。附加全局约束时,首先定义设计的所有时钟,对各时钟域内的同步元件进行 分组,对分组附加周期约束,然后对FPGA/CPLD输入输出PAD附加偏移约束、对全组合逻辑的PAD TO PAD路径附加约束。附加专门约束时,首先约束分组之间的路径,然后约束快、慢速例外路径和多周期路径,以及其他特殊路径。

B 附加约束的基本作用

  1. 提高设计的工作频率
    对很多数字电路设计来说,提高工作频率非常重要,因为高工作频率意味着高处理能力。
    通过附加约束可以控制逻辑的综合、映射、布局和布线,以减小逻辑和布线延时,从而提高工作频率。
  2. 获得正确的时序分析报告
    几乎所有的FPGA设计平台都包含静态时序分析工具,利用这类工具可以获得映射或布局布线后的时序分析报告,从而对设计的性能做出评估。静态时序分析工具以约束作为判断时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的标准,因此要求设计者正确输入约束,以便静态时序分析工具输出正确的时序分析报告。
  3. 指定FPGA/CPLD引脚位置与电气标准
    FPGA/CPLD的可编程特性使电路板设计加工和FPGA/CPLD设计可以同时进行,而不必等FPGA/CPLD引脚位置完全确定,从而节省了系统开发时间。这样,电路板加工完成后,设计者要根据电路板的走线对FPGA/CPLD加上引脚位置约束,使FPGA/CPLD与电路板正确连接。另外通过约束还可以指定IO引脚所支持的接口标准和其他电气特性。为了满足日新月异的通信发展,Xilinx新型FPGA/CPLD可以通过IO引脚约束设置支持诸如 AGP、BLVDS、CTT、GTL、GTLP、HSTL、LDT、LVCMOS、LVDCI、LVDS、LVPECL、LVDSEXT、LVTTL、 PCI、PCIX、SSTL、ULVDS等丰富的IO接口标准。另外通过区域约束还能在FPGA上规划各个模块的实现区域,通过物理布局布线约束,完成模 块化设计等。

C 周期(PERIOD)的含义
周期的含义是时序中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含义,其它很多时序概念会因为软件商不同略有差异,而周期的概念确是最通用的,周期的概念是FPGA/ASIC时序定义的基础概念。后面要讲到的其它时序约束都是建立在周期约束的基础上的,很多其它时序公式,可以用周期公式推导。周期约束是一个基本时序和综合约束,它附加在时钟网线上,时序分析工具根据PERIOD约束检查时钟域内所有同步元件的时序是否满足要求。PERIOD约束会自动处理寄存器时钟端的反相问题, 如果相邻同步元件时钟相位相反,那么它们之间的延迟将被默认限制为PERIOD约束值的一半。如下图所示,

图1 周期的定义

    时钟的最小周期为:
TCLK = TCKO +TLOGIC +TNET +TSETUP -TCLK_SKEW
TCLK_SKEW =TCD2 -TCD1
其中TCKO为时钟输出时间,TLOGIC为同步元件之间的组合逻辑延迟,TNET为网线延迟,TSETUP为同步元件的建立时间,TCLK_SKEW为时钟信号TCD2和TCD1延迟的差别。

D 数据和时钟之间的约束
为了确保芯片数据采样可靠和下级芯片之间正确地交换数据,需要约束外部时钟和数据输入输出引脚之间的时序关系(或者内部时钟和外部输入/输出数据之间的关系,这仅仅是从采用了不同的参照系罢了)。约束的内容为告诉综合器、布线器输入数据到达的时刻,或者输出数据稳定的时刻,从而保证与下一级电路的时序关系。
这种时序约束在Xilinx中用Setup to Clock(edge),Clock(edge) to hold等表示。
在Altera里常用tsu (Input Setup Times)、th (Input Hold Times)、tco (Clock to Out Delays)来表示。很多其它时序工具直接用setup和hold表示。其实他们所要描述的是同一个问题,仅仅是时间节点的定义上略有不同。下面依次介 绍。

E 关于输入到达时间
Xilinx的"输入到达时间的计算"时序描述如下图所示:

图2 输入到达时间示意图

    定义的含义是输入数据在有效时钟沿之后的TARRIVAL时刻到达。则,
TARRIVAL=TCKO+TOUTPUT+TLOGIC    公式1
根据上面介绍的周期(Period)公式,我们可以得到:
Tcko+Toutput+Tlogic+Tinput+Tsetup-Tclk_skew=Tclk;     公式2
将公式1代入公式2: Tarrival+Tinput+Tsetup-Tclk_skew=Tclk, 而Tclk_skew满足时序关系后为负,所以
TARRIVAL +TINPUT+TSETUP <TCLK      公式3
这就是Tarrival应该满足的时序关系。其中TINPUT为输入端的组合逻辑、网线和PAD的延迟之和,TSETUP为输入同步元件的建立时间。

F 数据延时和数据到达时间的关系

图3 数据延时和数据到达时间示意图

TDELAY为要求的芯片内部输入延迟,其最大值TDELAY_MAX与输入数据到达时间TARRIVAL的关系如上图所示。也就是说: TDELAY_MAX+TARRIVAL=TPERIOD    公式4
所以:
TDELAY<TDELAY_MAX=TPERIOD-TARRIVAL

G 要求输出的稳定时间
从下一级输入端的延迟可以计算出当前设计输出的数据必须在何时稳定下来,根据这个数据对设计输出端的逻辑布线进行约束,以满足下一级的建立时间要求,保证下一级采样的数据是稳定的。计算要求的输出稳定时间如下图所示:

图4 要求的输出稳定时间示意图

    公式的推导如下:
定义:TSTABLE = TLOGIC +TINPUT +TSETUP
从前面帖子介绍的周期(Period)公式,可以得到(其中TCLK_SKEW=TCLK1-TCLK2):
TCLK=TCKO+TOUTPUT+TLOGIC+TINPUT+TSETUP+TCLK_SKEW
将TSTABLE的定义代入到周期公式,可以得到:
TCLK=TCKO+TOUTPUT+TSTABLE+TCLK_SKEW
所以:TCKO +TOUTPUT+TSTABLE<TCLK
这个公式就是TSTABLE必须要满足的基本时序关系,即本级的输出应该保持怎么样的稳定状态,才能保证下级芯片的采样稳定。有时我们也称这个约束关系是 输出数据的保持时间的时序约束关系。只要满足上述关系,当前芯片输出端的数据比时钟上升沿提早TSTABLE 时间稳定下来,下一级就可以正确地采样数据。其中TOUTPUT为设计中连接同步元件输出端的组合逻辑、网线和PAD的延迟之和,TCKO为同步元件时钟输出时间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