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
在multisim中不通,请xd们给看看,谢谢。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2).doc

网友:
前几天也想问这问题 感觉MOS管很奇怪 开关电路

网友:
g级加电压到80v才导通,不明白。

网友:
VSS是地吧,12V是什么概念,一般是+12V

网友:
MOS管要有合适的开启电压,仿真电路中的元件使用也要正确。

网友:
你先测下各个脚的电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