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几个单电源转双电源的实用性

楼主:
今天在网上看到这几个图!大家发挥自己开关电源的特长讨论讨论这样的电路在实际中的带载能了和可行性。

图1是最简单转换电路。其缺点是R1、R2选择的阻值小时,电路自身消耗功率大:阻值较大时带负载能力又太弱。这种电路实用性不强。

图2,这种电路功耗降为零,适用于正负电源的负载相等或近似相等的情况。

图3电路是在图l基础上增加两个三极管,加强了电路的带负载能力,其输出电流的大小取决于bg1和bg2的最大集电极电流icm。通过反馈回路可使两路负载不相同时也能保持正负电源基本对称。例如由负载不等引起ub下降时,由于ua不变(r1,r2分压供给一恒定ua),使bgl导通,bg2截止,使rl2流过一部分bgl的电流,进而导致ub上升。当rl1、rl2相等时bg1、bg2均处于截止状态。r1和r2可取得较大。

图4的电路又对图3电路进行了改进。增加的两个偏置二极管使二个三极管偏离了死区,加强了反馈作用,使得双电源有较好的对称性和稳定性。d1、d2也可用几十至几百欧的电阻代替

图5的电路比图4的电路有更好的对称性与稳定性。它用一个稳压管和一个三极管代换了图4中的r2,使反馈作用进一步加强。

图6是TDA2030是一种高效率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利用它的互补输出级,可以将单极性电源一分为二,转换成某些小功率电路所需要的双极性电源。

电路如上图所示,阻值相等的R1、R2形成一个分压器,使上、下两部分电压相等。分压器的中点接到运算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使O’端与O端电位相等。O’端又是虚地点,它与输入电源的地必须隔离。

如果双极性电源直接从R1、R2上取出,则电源内阻较大,负载能力差,实用价值不大。使用运算放大器后,两组输出电源具有很低的内阻,负载能力加强。

图7电路具有升压能力,它能将ec转换为±ec。其原理是ne555,时基电路接成无稳态电路,它的3脚输出占空比为1:1,频率为20khz的方波,高电平时给c4充电,使之端电压为ecl低电平时电源ec给c3充电,使之端电压亦为ec。由于d1,d2使c3、c4两端只能充电而不能放电,所以将b点接地时就能得到±ec的双电源。如果将b点悬空、c点接地,在a点就能得到2ec的电压。本电路还有一定的带负载能力,最大输出电流为50ma。

可用非门做DC to DC converter

非门组成的单电源转双电源电路图

    图1所示极性变换电路的核心器件为普通的非门。由于输入端与输出端被短接在一起,故非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相等(Vi=VO);这样,非门被强制工作在转移特性曲线的中心点处,因此输出电压被限定为门电路的阈值电平,其大小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如果我们将非门的输出端作为直流接地端,就可以把电源电压VCC转换为±VCC/2的双电源电压;此时的非门起到了一个存储电流的稳压器的作用,电路的输出阻抗较低、因而输出电压也比较稳定。

     图中的非门可以选用74HC00或CD4069等普通门电路,考虑到CMOS非门驱动负载的能力有限,因此最好将几个非门并联使用以提高其有效输出电流,图中的电容C1、C2起退耦作用,容量可适当地取大一些。

网友:
既然想问实用性却要“出卖”电路图,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
书上的电路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兄台莫怪!这是我第一次发帖发的时候可能是快了点,不小心点击到一个新币!发完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看到的!图。

网友:
可以修改一下帖子,或用回帖的办法补图。

网友:
这样就好讨论了。

感觉单电源电源Ec的地,与以后双电源的地不好处理。除非整个系统都用双电源的地。但整个系统一般用双电源器件只是一部分。

故还是用CD-CD产生负电压好。谁有负电压CD-CD  IC,推荐几个。

网友:
MAX1853EXT是反相电荷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