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325屏和systick在RTX下的俩问题

楼主:
1.这个9325屏用的挺好.但是在RTX中调用初始化,会停在汇编.下面这个位置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32 index = 0;

//  LCD_SetCursor(0x00, 0x013F);
  LCD_SetCursor(0x00, 0x00);

  LCD_WriteRAM_Prepare(); /* Prepare to write GRAM */

  for(index = 0; index < 7680; index++) //for(index = 0; index < 76800; index++)
  {
    LCD->LCD_RAM = Color;
  }
}
本来index的范围是76800.那样会停在汇编里面的.改小了才可以清屏

2.
void Delay(u32 nCount)                   //会死在汇编.先用下面的对付一下
{
  TimingDelay = nCount;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TimingDelay != 0)
  {
  }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这个也会死在汇编里面.

求高人指点下 一般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的这个头像很个性呀。。。貌似RT官网,GUI FTK官网看到这个了。。。
   LZ这块做得怎么样喃?

看了一下LZ帖上的东西,貌似不是很清楚的,LZ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确实我自己也有点乱..希望能有高人看懂..给点指点 我再问问身边人.争取早日弄出来

网友:
RTX下 要用SysTick的  最好别动其中断 并且其中断为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