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时,变压器冒烟了~ 关于LM337+LM317正负可调稳压源的疑问

楼主:
实验电路如图所示

用的是三抽头的变压器,输入220V交流电,双12V输出,中间抽头是公共端,8W

跑仿真没有什么问题

实际电路里稳压管用的是LM317T CC12C VW MAR 013C7M77AB LM337T P+

整流桥用的是KBP310

电解电容的耐压值为50V

可调电阻5K的

在调节负向的可调电阻时,变压器开始冒烟

请教各位大牛,问题出在哪啊???(电路肯定没搭错)

网友:
整流电路不对,应该使用全波或半波整流,你那么接桥堆,以上面那个为例:当变压器输出上负下正时,桥堆短路,要么烧桥堆要么烧变压器,谁弱先烧谁,下面的也同样。
另外,317和337(这两个芯片叫串联稳压电路不叫稳压管)电路中的电位器也不能那么接,否则可能会烧掉,应串个电阻,最好去看看器件手册中的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二楼正解,只需要一个整流桥就行。
电位器接的没错,r1和r2就是串接的电阻。
最好加上几个保护用的二极管。

网友:
当电位器的阻值很小时,而R1、R2的值也不大,这时电流会比较大,特别是输出滤波电容较大时。串个电阻的意义在于防止电位器的调节到达极限位置时,调节回路的电阻不会趋于零。这是一个良好的设计习惯,是可靠性设计的要求。

网友:
受教了,多谢chunyang和hxm0070

网友A:
应该用DC-DC 代替线性 LM337T 与LM317

因为它发热太离谱了,散热片占的地盘太多

谁有好的型号DC-DC 代替线性 LM337T 与LM3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DC-DC 代替线性 LM337T 与LM317

因为它发热太离谱了,散热片占的地盘太多

谁有好的型号DC-DC 代替线性 LM337T 与LM317?

发热是否离谱要看条件,不能随便讲,线性电源的功耗计算为:(Vin-Vout)×Iin,控制好输入输出压差或电流,功耗就可以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且线性电源也有线性电源的好处,入电路结构简单,电源品质容易做的较好等。在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或输出功率较高时则应采用开关电源,选择的依据要看输入、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这些参数必须给出,否则没有答案。

网友:
整流电路 明显不对吧 应该

网友:
恭喜发财啊 用2个桥堆是可行的 去掉1条线就得了

网友:
一般用一个双抽头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整流桥只要一个  我做的LM2579开关稳压直流输出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调试电路时, 如对线路没有信心, 最好在功率回路中串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