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SHT10与MSP430F149,帮我看下我程序哪里有问题

楼主:
我是直接从官方的51程序改到430的,可是现在显示的数据没有规则,湿度为零,文图是65535。谁能帮我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谢谢

程序太长了,只能以附件上传了

网友:
你移植的时候先要注意采集的时钟频率是否相同,还有访问的速度是否一致。然后编写程序的时候,因为是第一次使用,所以尽可能使用仿真器查看一下,采集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代码的移植只能在不涉及硬件的部份,涉及硬件的部份必须重写,否则不会得到正确执行。另外,移植代码必须先理解代码,否则即使你实现了功能,对你的技术也没有丝毫提高,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由于你从51上移植过来,我只看了你的宏定义部分,是不是应该把
P5OUT|=BIT1;P5DIR|=BIT1;换个顺序,毕竟要先定义端口方向,才能正确的读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顺序的目的是防止i/o误输出,因为输出寄存器里是有数据的,如果你先设为输出方向,就无意间吧里面的数据输出了,即使你下一句定义了输出数据,但是在P5OUT|=BIT1这一句中还是会有误输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搞出来那个程序了么?我现在也搞这个,读出数据的也不对,麻烦帮忙,我的QQ:50816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