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90C516的timer 的问题

楼主:
我是才学习51单片机
我写了个timer的程序却不能工作
麻烦各位看下
不胜感激

  unsigned int timer_20ms=0;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imer_20ms++;
if((timer_20ms%5)==4)
     {
                if(BEE_BIT)
                 BEE_BIT=0;
                 else
                 BEE_BIT=1;
            Alarm();
         }
  if(timer_20ms>=50)
     {
          AdcStart();
           Check();
           timer_20ms=0;
          }

void TimerInit(void)
{
TMOD =0X01;
TL0=TL0_NUM;
TH0=TH0_NUM;
TCON =0X10;

}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把程序帖完了吗??
    最好把程序全帖上,这样大家才能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大概看了一下,STC与51一样有总中断开关,如果要用片上中断源,那么不仅要开中断源开关,还要开总中断开关。。。。
不知这样说,LZ是否明白 。。。。

网友:
除楼上所说外,还要注意在使用前启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