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了~

楼主:
   while(time_num < 0xc8);// time_num 是计数计时器中断次数的

我用仿真是可以运行的,会在运行time_num=0xc8的时候跳出

但是在实际电路运行的时候,貌似没有执行这句,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把部分程序贴上来看一下,你就这一句不好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楼说得对,,LZ光给一条语句出来根本看不出来什么 。。。。

网友: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具体问题具体讨论。
有硬件 尽量不用软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ng 挺厉害的嘛 你

网友:
二楼说得对!LZ光给一条语句出来根本看不出来什么 。。。。

网友:
是硬件实时仿真,还是软件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