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貌似没正常工作,束手无策

楼主:
还是那个LC测量电路的问题。
我怀疑是晶振电路的问题,原因如下:
1 我用的STC单片机,一开始我忘了选用外部晶振作时钟源,因而显示的数据不对,但是不对归不对,当我并入一个1000P的云母电容时,它的数值的确是下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二,这跟计算是差不多的。

2 因为程序里计算公式是以12M晶振写的,所以我又改成了 选用外部晶振做时钟源,可问题就来了。
无论是有并入1000P电容还是不并,显示的频率一直是500多K。唯一的变化就是从550多K到548K多一些。

我怀疑晶振电路,我换过晶振,可问题依然,更诡异的是那被怀疑的晶振,换到我原来的最小系统上时,它好好的工作,可以下载,可以正常地驱动我以前写的一个闪烁电路。

我怀疑过两个电容不匹配,因为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还有一个什么根据功率的公式,可惜那公式不完全,估计是错的,于是我从5P到10P到22P到32P的调整电容,依然一样的反应,没反应。

简单说说我的电路的情况。
接了LCD1602,各引脚直接和单片机IO口相连,没加什么限流电阻。
整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其实就是一个晶振电路,复位电路(它是正常的。)
另外,从它到LCD的8条数据线也没加限流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的问题很诡异的,用STC一直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一般晶振不起振原因就几个:一是电容不匹配,二是电容补偿不够,可以并颗大电阻加快起振。
   不知道LZ换另外一块单片机试没有。
          。。。你把晶振换到另外一块MCU上运行OK,可能是MCU有问题的。。你可以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真有
我昨晚买了一些新东西,其中就有一块STC12C2052AD
我两块板子都烧了程序,都上过

网友:
你烧录程序的时候正确配置过芯片么?要选择外部晶体,12M的晶体还应注意晶振电路的增益必须为1,匹配电容用30-50pf的都可以,但要确认你的晶体是完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体我换了三个了。
用的22P,一直用的22P都没问题的。
烧录程序,两种我都试过,RC的虽然数值不对,但很明显数值比较可信,因为并入校准电容时,频率下降了,为三分之二,这跟计算值是想符合的。
可是外部晶振,一直都是500多K,没变化,这个数值我觉得不可信。

网友:
你最好先测一下晶振是否起振,严重怀疑你没有正确配置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帅哥,我一会详细发帖说这件事,总结一下这一周的进展和结果,,到时还请您多多指教撒

网友:
下午去实验室的状况

下午去实验室用示波器,很可惜,示波器不知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是被怎么调过了,明显跟我上次用的时候不一样。
上次我用的时候会自动显示测量频率啊赋值之类的信息,这次完全没显示,那怕有波形,因为我示波器上有1K的方波检验信号。

而且最该死的地方是,好像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整个屏幕就显得很模糊,根本看不清什么波形不知为何,可上次我明明用它测到几百K的波形。
整个下午相当郁闷对着这个出了问题的示波器我在面板上弄了半天没好转,招呼实验室的哥们帮忙,他也没弄出个什么来。
当时我想也许是我新焊的LM311没起振?(其实不太可能,就凭它在选择RC时钟源下坚挺地显示168K和111K就证明它跟此前验证过的那个LM311电路一样是靠谱的。)
我看到实验室里还有个信号源就想用它来看看示波器是不是真的不正常吧。
可是我找半天没找到线,后来找到一根貌似是的,我测了一侧,虽然波形质量一般,但是,在频率较低的时候,从示波器上的格数粗略判断,的确是能显示,但还是老问题,当频率比较高时,其实也不怎么高,不过几十K,就出现了看不到的现象,可这是个20M的示波器啊.

没办法,这两玩意我都搞不定,相当郁闷,因为周末,平时上班,来不了,实验室里就这台示波器,我想了想,没办法只好放弃,离开了。

在我试用那个信号源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奇怪的地方:
我想用信号源输出一个信号直接输入单片机的SIGNAL端,看看单片机能否测出这个频率,我居然发现,,它直接显示还是500多K,而此时,我的信号频率只给到几十K,有一次甚至只有几百,按情形这种情况下,单片机应该是测不到,因为早溢出了,可是,LCD1602上依然坚持跳动在500多K。
这时,我基本断定了一个念头,在使用外部晶振下,这个500多K,压根就是一个不可信的结果。
我甚至怀疑无论我给一个多少频率的信号,它都将显示500多K。
这个数值让我想到,那条检测SIGNAL跳变的指令对应两条机器周期。

网友:
不排除是你的软件编制问题,如此,也许你的“晶振问题”有可能是“谎报火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程序我是在组员的基础上改了一下主程序流程而已,它的思路跟我的思路略有差别,也许我没仔细检查。在一会发的规整贴上我会全部摆上去

网友:
这是最新的本周的规整贴

更完整地描述问题和我的看法,请大家有空看看,帮帮我们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ge=1&extra=page%3D1

网友:
用示波器测ALE脚是不是晶振频率的,1/3 fosc in 6 clock mode ALE 脚输出固定的 1/6 晶振频率信号在 12 时钟模式时,...

网友:
楼主用的是简化型51,没有外部总线,所以不存在ALE引脚。

网友:
上原理图和PCB图

网友:
把你的板子发过来,我给你瞧瞧!

网友:
14楼很勾引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chunyang老师:您说的简化型51不存在ALE引脚是什么意思?
很多资料显示:ALE引脚即使不访问外部存储器时,输出也是固定频率的脉冲信号,就是1/6振荡器频率。
我测试了一下51单片机实验箱上的ALE引脚(未接外部存储器),上电后就会输出脉冲信号。
麻烦chunyang老师解释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上一次有人发帖发现是晶振坏掉了,虽然不常见,但是可以检查下,我本来想搜那篇帖子的暂时没找到,找到了simonprince的晶振好坏鉴别,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又给找了一个 晶振不起振的常见原因及解决方案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hlight=%BE%A7%D5%F1

网友:
昨天我想到一个问题。
STC的片子,有个地方一直挺讨厌的。
就是虽然每个IO口可以提供到20毫安的拉电流。
但是整体功耗有限制,比如2052这个,整体电流说最好不超过55毫安。
这个 最好不要,让人没信心。
昨晚回去后,我就测了一下,我的天,哪电流居然去到了100多毫安,不过那是总电流,后来我逐部分逐部分检查了一下,其中,STC占去了5、60毫安,LM311大致在3到4个毫安,而74HC04,我靠,居然占了30多毫安,一般不是10来毫安么?

然后我就想给LCD1602的线全加了一个3.3K的电阻再到IO口,刚开始还好好的,虽然效果没变,但也是能看到结果,还是500多K,不过有一种感觉是数字跳动的变快了好多。

后来弄着弄着不知咋的,1602死活没显示,这现象有点像是单片机又异常了,我看了看复位引脚,好好的。

到这会我也有点无能为力了。
真不知道是啥回事。
后来我又拆了晶振,直接用内部RC作时钟源,靠,还是没显示。

我想我休息休息几天吧,让脑子清醒清醒。周四周五再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