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 JTAG 、按钮上拉电阻、UART 外围电路问题

楼主:
大家好,刚接触LM3S,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看fengzhang2002的帖子加仿真器是什么意思,没有明白?我原以为把JTAG的脚引出,然后直接接ULINK2来调试和编程,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这样是不是只需要7根线就行了?

另外,像按钮这些,是不是可以通过GPIO的弱上拉省掉外部pull-up电阻?

LM3S的Uart引脚能否直接驱动5V的232或者485芯片?

请有经验的兄弟指教!

网友:
232这样的IC有支持3.3V的像3232

网友:
回复 网友A:

ULINK2没有试过,估计也不好用,按钮的上拉电阻最后不要省,要不了几分钱,串口不要接5V的电平,我已经烧掉十几片了

网友:
232接口芯片的输出是强上拉的推挽型输出,不能直接跟异种电平的输入引脚互联,否则确实会烧芯片。

网友A:
5V的232IC主要是考虑到芯片型号的统一,所以不能考虑3.3V的了。

fengzhang说烧过芯片不知道是什么版本的?不是说B版后的芯片都兼容5V的电压吗?有的人说232没有问题,究竟行不行真是个问题!

网友:
按钮的上拉电阻最后不要省,要不了几分钱,串口不要接5V的电平

按钮的上拉电阻最后不要省,要不了几分钱,串口不要接5V的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的232IC主要是考虑到芯片型号的统一,所以不能考虑3.3V的了。

fengzhang说烧过芯片不知道是什么版本的?不是说B版后的芯片都兼容5V的电压吗?有的人说232没有问题,究竟行不行真是个问题!

这个一定要看手册,并需确认芯片是原厂的,232接口片的用量不少,山寨货很泛滥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现在总结:
对于5V和3V问题,关键是看输入和输出。LM3S手册说了是“5-V tolerant in input configuration”,所以输入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看IC的输入了,拿MAX485来说,手册输入pin的VIH是2V,所以3V也没有问题。
为了保险,还是在IO中串了个电阻,如果测试没有问题了,就短接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