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开机密码忘记如何??

楼主:
。。。汗。。开机密码忘记了。。怎么弄??

网友:
待存放密码的电池没电了以后就能开机了,不过这个要等一段时间!~否则可以重新刷下系统!~

网友:
等电池没电太漫长了,断开电池或短时间短路电池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等电池没电??、我才充电郁闷。。。刷机怎么刷呢??
  还有我把电池取出来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电池取出来几分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