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FTK求助。。。。

楼主:
今天下了JAVA的虚拟平台,安装好了后,又安装Android模拟器,但是在安装过程中总是不能成功。。
原因提示如下:希望哪位能解答一下。。
我将JAVA虚拟平台安装在C盘的,
安装OK了后,首先将Android模拟器解压到H盘,且路径中无中文,然后修改了Path环境变量;H:\android-sdk-windows\tools
修改后,再进入setup.exe

它说tool这个目录下面有东西在运行,不能修改名字或移动,但不明白了。。我重起了一次,关了杀毒软件。但这样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了JAVA的虚拟平台,安装好了后,又安装Android模拟器,但是在安装过程中总是不能成功。。
原因提示如下:希望哪位能解答一下。。
我将JAVA虚拟平台安装在C盘的,
安装OK了后,首先将Android模拟器解压到H盘 ...

  现在是新问题了。。
    不明白怎么回事?现在找不到JAVA安装程序了,我进入CMD里面输入了JAVAC,出现了一些命令后缀,说明环境变量没有错。。。不明白哪里有问题了。???

找到问题了,开始我用的是android-sdk_r04-windows这个版本的ANDROID模拟器,由于开始不能安装成功,我又下了r05和r08两个版本,结果就找不到JAVA路径 ,
我现在把它切换到r04版本的模拟器,但现在打不开setup.exe了。。。。

用的JAVA平台是jdk-6u21-windows-i586-java 这个版本,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请教了。。。

网友:
不是太明白,使用FTK不需要这个环境的,也不需要安装Android相关的软件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了。。。。

网友:
Android模拟器没有玩过,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
如何使用FTK呢,望楼主能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