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A7455

楼主:
这款芯片是不是不能测试出负方向的加速度???
怎么只有三个方向的数据显示呢???是否????

网友:
我用mma7455只是读出了数据到现在,还没在深入了解,看看PDF应该有正负值

网友:
当然能测负向了,输出值的正负表示值是不同的,具体见器件手册。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