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模块测试问题

楼主:
fpga 顶层模块测试时 如何测试其调用模块的中间信号

写了一个顶层模块 调用了两个例化模块 如下
module top(flag_out,data,clk,reset);

  parameter width = 8;
  input[width - 1 : 0] data;
  input clk,reset;
  output flag_out;

  wire flag_out,skip_10,valid;
  wire[width - 1 : 0] data_transport;

  data_path m1(.data(data),.valid(valid),
      .clk(clk),.skip_10(skip_10),.reset(reset),
      .data_transport(data_transport));
  controller m2(.flag_out(flag_out),.skip_10(skip_10),
  .valid(valid),.reset(reset),.data_transport(data_transport),.clk(clk));

endmodule

我想在modelsim中测试下skip_10,valid这两个信号 应该怎么办啊?
求大神指点 在线等!!

网友: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直接在顶层模块中 把skip_10,valid这两个信号输出 就可以观察咯 。。

网友:
这样不需要在MODESIM中观测,只需要在QUARTUS中添加输出管脚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出后在仿真的数据skip_10,valid一直都是高阻哦 很困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可以了 就是按照您的点子弄的  谢了!!!

网友:
有问题就提出来,人多力量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