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晓人工模拟降雨器(严先生 15380950532)

楼主:
【简介】
本公司研制的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采用的是arm控制技术,结合CAN总线技术,使得通信距离能够到5KM。本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采用变频技术,控制精度高,流量恒定。本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是国内唯一一家采用变频技术,彻底告别采用调节阀稳定程度差的特点。
【主题】
     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传统的降雨调节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验的需要,在我们众多的项目中,不断发现问题,不断革新技术,这样使得我们南京璞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的技术已经得到很大的提升,从而使得本公司的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完全研发成功。在2009年本公司承接的深圳市水土示范保持科技园内的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的项目中,我们发现仅仅依靠电子流量调节阀单闭环的方式很难调节和稳定设定雨强,在降雨过程中,偏差不断扩大,需要不断调节和追踪调节阀,而且由于翻斗式雨量计本身具有的误差,从而使得降雨过程中,实际误差远远大于测量误差。这一点,是目前整个人工模拟降雨行业的通病。在深圳水土保持示范园之后,我们更新了设计理念,加上了变频器和流量计。使得控制速度快,采集精度高,并且使用双闭环控制系统,将传统的调节速度时间从70秒降到了30秒。后来我们在清华大学的固定式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得到了比较成功的验证,同时,在武汉理工大学的便携式降雨模拟器中也得到了验证。
下面开始具体阐述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的方案:
一、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概述
    本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系统采用屏蔽水泵,使得系统运行的时候噪音小,寿命长,防水,可靠性高。采用变频器使得水泵运行的出水量能够得到精确控制,加上电子流量调节阀的调节,这样就能够使得精度可靠、运行稳定。
二、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降雨喷头
    为了使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降雨与自然降雨物理性能最大相似,采用世界上唯一专业生产模拟雨滴喷头的美国SPAYING SYSTEMS CO公司生产的FULLJET旋转下喷式喷头模拟降雨,3种不同规格(FULLJET1/8,2/8,3/8)的垂直全喷式雨滴模拟专用喷头,叠加成一个雨滴喷射组,即可有较大雨强变化,又可保证雨滴模拟效果从而形成从小到大的雨强连续可调,雨滴形态,降雨均匀度与自然降雨相似的人工自动模拟降雨。本公司在仿制美国喷头的基础之上,大胆进行技术革新,使得喷头的寿命大大延长,从而彻底告别了普通喷头生铜锈,影响使用的可能。
喷头的喷头布局采用交叉式布局构造,使得相互之间进行叠加和弥补,从而保证了降雨的均匀度。
三、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管路布局
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管路部分采用优质PPR外管内胆不锈钢构造的管材,使得使用寿命大大增强,管材的寿命能够使用50年。管件和管件部分采用PPR不锈钢管件连接,这样保证了系统的寿命延长,也避免了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中生锈的可能性。
四、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框架的设计
框架具体看现场,根据现场的具体环境进行选择合适的框架。
五、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显示屏
采用室内LED显示屏,能够可靠显示倒计时、实时雨强、平均雨强。
供电电压:DC24V;
通讯方式:RS485。
六、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控制系统
今年,我公司采用了最新的ARM技术,改良了控制系统,使得控制系统彻底告别了我公司的一代产品原来的手动调节方式即开环方式,同时也告别了二代产品即单闭环控制方式。现在我公司采用的是双闭环控制系统,采用ARM技术进行精确控制。本系统在清华大学规划学院和国家环保集团桑德集团合作的管道给排水系统中运用,并且由于是双闭环控制系统,从而能够快速调节,高速跟踪数据,使得调节时间从二代单闭环系统调节的时间大于70秒的时间,变成现在的小于30秒的时间,并且获得清华大学的师生的一致好评。也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采用最新的控制技术,提高调节的可靠性。同时该系统能够外接电脑通讯。可以进行双备用。
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控制柜图片如下:
七、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软件界面
  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软件采用本公司自主研发的软件,人机对话友好,界面操作可靠性强。能够通过曲线显示雨强变化范围,查找历史数据等功能。
八、全自动人工模拟降雨器/人工降雨模拟器储水箱
由于考虑使用寿命长,可靠性好,防水防锈,建议采用304不锈钢桶。

网友:
璞晓自动气象站

九要素全自动气象站
PX-ST-G9九要素自动气象站是我公司按照国家气象WHO组织气象观测标准设计、生产的标准自动气象站,本自动气象站的气象要数有风向、风速、雨量、气温、相对湿度、气压、太阳辐射、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度。本系统将传感器的数据信号存储到采集器的1G容量的SD卡中,然后将GPS的经纬度和气象数据通过GPRS进行发送到电脑软件系统中,以供电脑进行组网分析。
一、全自动气象站技术特点
1.本自动气象站具有标准通讯接口RS232可与微机连接实现数据下载,即可用微机实时监测数据,又可独立运行显示,存储气象要素值,采用1G大容量SD卡。
2.本自动气象站具有无线网络通讯功能,配无线通讯器通过GSM网可实现远距离布网监测或异地遥测数据。不受距离限制,每个气象监测网点配备一个无线通讯端口,由气象中心监测站的主控微机对网点内所有气象站的数据进行统一监控,并且通过各个子站的GPS上传的经纬度来分析具体位置,以达到整个网点内气象数据整合及统计。通讯费用按手机短信收费标准计费。
3. 本自动气象站管理软件在WINDOWS98以上环境即可运行,实时显示各路数据,每隔10秒更新一次,小时整点数据自动存储(存储时间可以设定),与打印机相连自动打印存储数据,数据存储量达一年以上,数据存储格式为EXCEL标准格式可供其它软件调用。
4. 本自动气象站数据采集器采用32位ARM处理器为主控CPU,大容量数据存储器,可连续存储整点数据五年以上,工业控制标准设计,便携式防振结构,TFT65536色图形液晶显示屏,触摸屏操作。适合在恶劣工业环境使用。具有停电保护功能,当交流电停电后,由太阳能充电电池供电,可维持72小时以上。
5.系统具有多种供电方式,交直流两用,或配太阳能电池供电。
二、九要素全自动气象站测量要素技术指标
1、地温:
通 道 数:5路
测量范围:-50~80℃
精度:0.1℃
误差:±0.3℃
2、气温:
通 道 数:1路
测量范围: -50~+80℃
精度:   0.1℃
误差:   ±0.2℃
3、相对湿度:
通 道 数: 1路
测量范围: 0~100%
精度: 0.1%RH
误差:±2%RH
4、风速:
通 道 数:1路
测量范围:0~75米/秒
精度:    0.1米/秒
误差:±0.1米/秒
启动风速:0.3米/秒
5、风向:
通 道 数: 1路
测量范围: 0~360°
精度: 2.5°
误差: ±3°
启动风速:0.3米/秒
6、大气压力:
通 道 数: 1路
测量范围: 10~1100hpa
精度: 0.1hpa
误差: ±0.3hpa
7、降水量:
通 道 数:1路
测量范围:0~999.9mm
测量精度:±0.2mm
误差:0.1mm
8、太阳总辐射:
通 道 数:1路
光谱范围:280~3000nm
测量范围:0~2000W
分辨率:±0.5W/㎡
精度:1 W/㎡
9、土壤湿度:
通 道 数:1路
测量范围:0~100%
测量精度:±1%
分 辩 率:0.1%

通讯接口: 系统配有线(标准RS232)+无线(GSM网接口)两路通讯接口
标准RS232接口,与管理微机有线连接(增加驱动器通讯距离达1000米),实时传送采集数据,配无线通讯控制器可实现监测中心对各路站点进行实时监测,系统采用GSM网通讯技术,不受距离限制,数据传输可靠。
PX-ST-G90气象监测系统管理软件一套。
WINDOWS XP环境即可运行,实时显示各路数据,每隔10秒更新一次,小时整点数据自动存储(存储时间可以设定),与打印机相连自动打印存储数据,数据存储格式为EXCEL标准格式,可生成数据图表,供其它软件调用。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