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做法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大家帮看看,显示一幅图片,第二种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
void LCD_draw_map(void)
{
    unsigned char i,n;
    LCD_set_XY(0,0);
    for (n=0;n<6;n++)
    {
        for(i=0;i<84; i++)
            {
            LCD_write_byte(bmp[i+n*84],1);
            asm("CLRWDT");
        }
    }
}

void LCD_draw_map(void)
{
    unsigned char i,n,aa;
    LCD_set_XY(0,0);
    for (n=0;n<6;n++)
    {
        for(i=0;i<84; i++)
            {
            LCD_write_byte(bmp[aa++],1);
            asm("CLRWDT");
        }
    }
}

网友:
void LCD_draw_map(void)
{
unsigned char i,n,aa;
LCD_set_XY(0,0);
for (n=0;n<6;n++)
{
for(i=0;i<84; i++)
{
LCD_write_byte(bmp[aa++],1);
asm("CLRWDT");
}
}
}

这里的的aa++有问题吧!
局部变量没初始化,他的值是不确定的。aa++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unsigned char aa,这个定义aa会溢出吧,当aa++到255后,aa就会又从0开始加起!第三次循环就会溢出,你试试用unsiged int aa来定义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