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智能手机刷机成砖,求高人指点开机原理!

楼主:
安卓智能手机刷机成砖,求高人指点开机原理! 我买的是moto xt502 是MSM7227的芯片组 想自己把手机修好 做为尝试,求大侠给指点一下,或给点资料供我研究!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智能手机刷机成砖,求高人指点开机原理!我买的是moto xt502 是MSM7227的芯片组想自己把手机修好 做为尝试,求大侠给指点一下,或给点资料供我研究!谢谢!

目前在用8500,用过四种刷机方式:SD卡升级、SD卡强刷、线刷和Recovery刷机。

Android刷机应该是比较安全的,用SD卡强刷重新刷一下,试试看行不行。

不过,楼主也可以把手机当成一个高级开发板来用,自己写代码引导系统,或者移植也应该挺有趣的撒。

想想,不少智能机用的是TI的Cortex-A8处理器那些咧,还真的可以把它当成高级玩具来玩呢,呵呵。

网上也会发布一些Android手机的SDK那些,不知道用那些可不可以自己编译一个手机的ROM那些出来,求解答。

网上搜的:

system.img分析

http://code.google.com/p/androidteam/wiki/birth_of_system_img

Android init 启动过程分析

http://blogold.chinaunix.net/u2/64117/showart_2041069.html

网友:
Simple Guide for Porting Android Kernel
http://feixf1974.iteye.com/blog/187773

网友A:
回楼上  我一同学直接把手机刷挂了  天天拿在手里得瑟  刷机   结果一挂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 我一同学直接把手机刷挂了 天天拿在手里得瑟 刷机 结果一挂不起

呵呵。

1、不要刷错ROM。

2、线刷的时候,不要随便碰数据线,以免意外断开。

3、卡刷的时候,保持充足的电量。

做到以上三点,一搬都不会成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