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整贴第五整合贴第二:频率测得很飘忽

楼主:
中间放了三天假,这一周就这么过去了,这一周的进展比较丢人。
我试图把LM311和51频率计整合到一起。预期效果是把LM311输出端的频率显示在1602上,如果时间来得及,把计算公式也加上去,直接一步完整最终整合。

然而,预期的效果完全没达到,反而节外生枝了不少事情。

-----------------------------------------------------------------------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知道STC有两个时钟源可选,一个是内部RC源,一个是外部晶振源,选择是在STC的烧写软件的界面上选择的。
而我的程序里是以外部12M晶振为依据写的计算,所以,当我选用RC源时,输出的数值不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比例上应该符合原比例才是正确的结果。)

我先描述一下现在的状况:
现在的情况是,同一个程序同一套硬件电路(程序是以12M晶振计算)。
如果我选择内部RC源,显示的数值是168K和111K左右,但这个值本应是506K和346K,这地方可以理解,因为内部RC源,我用的STC12C2052AD是不准确的,而且相差比较远,在4M到8M之间,大致为12M晶振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但是如果我选择外部晶振源,那么,这两个值居然没变化,都是550多K,而且,我很惊讶的发现,但我用信号源去激励测试他的时候,当然那个信号源的工作状况如何我不敢保证,但是当时我选择的只有几十K和几K,它也测量了,但是,结果依然还是500多K,这一个现象让我非常怀疑这个数值的可信程度。

关于晶振电路,我是按照标准的接法连的,以前的最小系统也一直是这么做的,没见过什么问题。
一个晶振两脚连 XTAL1 XTAL2,然后分别经一个22P电容下地。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关于晶振异常的资料,并且试过一些方法,但是一点用都没有,他还是500多K。
比如说,在XTAL1 XTAL2之间并一个电阻,我焊上去的试过用51K的,用手搭在上面的则试过1M,100K,10M,但是他们依然是老样子,还是500多K,并且按下标准电容也丝毫没变化。
又比如把两个谐振电容改变一下,我改过5P,10P,在10P上再并一个22P,也就成了32P依然没用。
而且,有一件事情非常诡异,有一阵子我因为要更换电容,换了把晶振和两个电容连起来,也就是说,晶振只是连在XTAL1 XTAL2上,没有下地,就这么悬空着,可是,它居然还是500多K。
另外,一开始我的晶振电路是压根不起振,理由是,单片机没有工作,1602什么都没显示。后来尽管重焊后工作了,但有出现过几次花屏,也证明晶振电路没有稳定起振。
我试图用示波器看它的振荡情况,很可惜示波器出了问题而我无法调整,所以没能实际检查它的振荡状况。

最后我说说一些周边的情况:
1 我做的那个集合到一起的电路板不稳定?
是的,我必须的承认,它是有点儿不稳定,不过后来证明,哪只是因为我用来接入5V电源的杜邦线不好,我换了一对以后,无论我怎么摆放整个电路,基本就没出现过灭屏,误复位现象。

2 到底LM311有没有起振?
这个问题可以这么回答,假如它没有起振,为什么选择内部RC时钟源时,我按下标准电容(就是等于给LC网络并入一个1000P电容,谐振频率会下降2/根号2 倍),从168K到111K,这个数值是基本符合的。
3 缓冲器的问题
是的,一开始我用4069它是不对头的,后来我买了一个4069换上去还是不行,但与此同时我换了一个74HC04,它却起作用了,尽管缓冲效果看不出来,但至少方波可以通过它两次反相让单片机检测到。
而且我用镊子绕开它,直接输入LM311的输出信号给单片机,结果是一样的。(这似乎也证明了它是不必要的。)

网友:
上一个我现在一直用的程序

这就是完整的KEIL项目文件。

网友:
频率测得很飘忽

网友:
唉,看来有点麻烦了啊,这两天报的考研辅导班开课了,整个周末两整天的课....听得我头都大了,没能帮上什么忙,不好意思哈

网友:
厉害啊  您辛苦了啊

网友:
辛昕加油,最近好多网友都去关注抢楼活动了!我看好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

网友:
判断是否起振未必一定要示波器,用数字万用表也行,振荡信号的占空比在50%左右,考虑到电路内压降,起振的平均电压应接近1/2Vc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是啊,很是有点麻烦啊。
见你在线堪比登天,您老啥时候上了,看到我给你发的短消息,请赶快联系我吧。。。。

网友:
我来了我来了,这两天实在是头大,一堆事啊,不过现在轻松一些了,以后基本上每天都能上线,基本上每天也都能到实验室,有了示波器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用AT单片机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正有此想法。
本想休息几天,周末再搞,让脑子清醒清醒,晚上回来后不死心,又检测了几个怀疑的地方。
结果发现我两块2052里,有一块已经废了,用RC和用晶振,用以前写的一个定时器翻转电路测试,,明显时间不对,都是RC的时间。

晚上拆了那些限流电阻,依然不行。
今晚补上几幅图。希望更有助于大家帮我分析分析问题所在!!
单片机部分:

LM311部分

网友:
最近诡异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比如说图发了四次都发不上,其间还停顿了大约10来20分钟,没想到琳子姐一下就搞定了。
我只希望这是随机性意外......

不然,真让我换浏览器么?
那行,假如换,我换FIREFOX,据说LINUX众都用那个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低级错误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一直用IE7,使XP系统,不要用山寨版。

网友:
啥时侯能将LM311作用讲的让我信服,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或许我真的很落伍始终不能理解。

网友:
强烈建议你用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来设计。

网友:
用三极管不要用运放,更不要用比较器。

网友:
为什么你的复位电路原件要和PDF上的不一样

网友:
你们好,我关注这个帖子一段时间了,我也用stc12c2052ad和lm311做了一个测电感的表,看到楼主提到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当用外部晶振与内部rc时钟时测得频率不合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刚才把我的表用同一个程序分别用外部晶振和内部rc时钟运行,测了同一个电感,得到的值差不多,没有楼主提到的问题,当然频飘的问题确实很难解决。我的制作详情见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57159-1-1.html。不对之处,请大家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为它那个只能上电复位。
我那个可以手动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LM311的部分,我觉得没太大问题。
虽然有些地方我承认我不能理解到足够的细节。
但是,示波器显示的结果却和分析的结果想符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临阵易将,只怕问题更大。
何况我这方面的基础更薄弱。

3号晚上我就试过,想用9018做缓冲,结果还是不行,一团糟。

网友:
手动复位不需要改变电阻阻值吧

网友:
手动复位可以加个开关实现,不过楼主的RC复位电路的时间常数不好,应遵照手册要求的参数。

网友:
1.doc (19.5 KB, 下载次数: 5) 示波器调到直流输入档位,将时间轴向左旋,看看是不是出现这个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计算过的。
当然我也是为了用贴片,减小体积。看着舒服。
我那个的时间常数为3毫秒左右。别说12M系统,几个到十来个机器周期,就是对于4M系统,100个机器周期也够了。
-----------
复位功能好好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一时半会用不到示波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只是个开关,改来干嘛?
PS:这个复位电路,我一直在用,没啥问题。
虽然数值让我改动了,但时间常数上也是留了足够的裕量,而且,在这个板子正常的时候,用它复位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两个100K的电阻好像不能改成10K。

网友:
回复 网友G:

经过anqi90和我验证,都是可以的,100K和10k都可以,不过仙猫大叔,用10K的话对于LC网络而言,负载过重,一时半会没想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