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车载终端 做EMC测试问题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车载GPS终端的,如果通过GPRS做EMC时,终端应该怎么操作GSM模块呢?
目前附着GPRS网络不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不懂这个。。

网友:
问题问的太模糊了吧。看不懂。

网友:
表示关注一下

phone:18818994048 Email:aliens180@163.com

网友:
车载GPRS执行车载移动终端的EMC验证标准,当然要在网络附着之下进行测试,过不了关说明系统设计存在问题,注意加强内电路设计特别是电源系统,必要时加屏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附着网络成功,测试不通过说明是硬件问题?
测试GPRS的时候 只需要附着GPRS吗?还需要其它的操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终端链接到GPRS网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