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ns级的延时子程序

楼主:
求一个ns级的延时子程序,用的是stm32f103vb开发板,用的是keil3软件编译

网友:
一个空指令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ns级别得用汇编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启发我了,执行一条指令只有几十个ns,

网友:
计算一下指令执行时间,用汇编写一个循环体即可,用高级语言时注意其与汇编的对应关系,不要使用与编译优化相关的代码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p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NOP汇编语言中的"空指令",CPU不执行此指令,但占用一个指令周期
楼主可以计算一下一个机器周期是多少

网友:
9楼已经给你回复了。

网友:
nop应该可以了 ns级别

网友:
我107的板子用的是systick来达到ns级的延时,不知道楼主的103能否通用

网友:
刚在论坛里发现了这个帖子,刚好能解决你的问题的,你把里面的9000改成9就能精确到ns使用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3366-1-3.html

网友:
楼上的,那个9000改成9是1us的延时,你误导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