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基础知识----------讨论帖。。。。

楼主:
最近做一块USB的DEMO板。
  如果用手上的芯片5732来实现,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在5732手册上面的引脚
USB0DM
USB0DP
USB0EPEN
USB0PFLT
USB0RBIAS

利用上面这五根引脚来实现USBdemo板。
不过现在有点不清楚了,首先,无论是USB的主机模式还是从机模式抑或是OTG模式,都是相对于主设备来说。
假如我们要在PC上插U盘呀,那么相对于PC机来说U盘是从设备模式。
因为主从模式是缺一不可,缺少一方就无法工作的。
那么我想问的是主主模式对应能工作吗?
我想应该可以吧(如果说得不对请大家指出),因为U盘同样可以设置成主机模式工作,那么此时相对于CPU来说,U盘就是主机设备了。
而OTG,是编程可控制或是自动切换主从模式(这里不是很清楚,什么叫自动切换,这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喃?)

上面对一些概念有些了解,但并不完善,期待大家完善。。。
下面我们说一下对于开发板上的USB0ID这个引脚,在5732上面是没有这个脚的,因为5732不支持OTG模式。
那么对于9B92等一些高端芯片来说,比5732多一根USB0ID这个脚,这种接口都是MINI USB接口中存在的一根引脚。
当ID为低电平时,设备为主模式
当ID为高电平时,设备为从模式
这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区别方法,CPU通过判断ID口的电平来判断接入的是何种模式的设备。

有几个问题期待大家解决一下:
1.对于USB主设备模式与从设备模式接法的区别?
2.参看了EK9B92的产品原理图,发现USB0ID与接口上的ID引脚直接相接,这样就实现了程序控制,那么OTG的实现机制是怎样的喃,也就是这个模式切换过程是何实现的?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有一本专门讲USB的电子书,可以搜索一下

phone:18818994048 Email:aliens180@163.com

网友:
必须在主从模式下工作,USB是即插即用设计,不支持主主模式。顺便一说,U盘也不能作为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学习了。。
    对于5732中的主从模式设计,是怎样区别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开发板,PC ,USB Keyboard 三者中,
开发板既可以作为主机,也可以作为设备。
当开发板作为主机,USB Keyboard做为设备,可用向开发板输入信息。
当开发板作为设备,PC 作为主机时,开发板可以向PC 发送信息,PC 也可向开发板写入数据。
OTG,表示一个设备同时兼备两种模式,主机或设备。
不支持 OTG,则只能为其一,如普通的手机接入电脑只能为设备,而一些智能手机却可以作为主机读取优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花了点时间终于把USB三种模式搞清楚了。。
    谢谢了。。。

网友:
louzhu楼主学的东西好多啊 拜会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学习只为爱好。。。。。
   感觉神奇的东西很多,USB的协议很难,但本人要求USB这块只要够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