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GPIO为开漏

楼主:
本人用的是stm32f103vb开发板,用3.3v供电,但是GPIO口的输出要输入到TLV5618A(一个DAC)芯片,此芯片是5v供电,所以为了保持电压信号一致,TLV5618A芯片的输入端要加上拉电阻,并且,在软件中要设置GPIO输出为开漏。如何设置

网友:
看芯片手册,通过设置IO模式寄存器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知道了,还是看手册不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