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应用程序跑不起来。。。(已经解决)

楼主:
各位达人,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板子上电启动后,boot loader启动正常,但是在进入app时候会出现问题,程序无法正常工作,目前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法,即在上电之前,先按住
reset按键,然后在上电,过一秒钟后松按键,app程序又正常工作了,而且再多次按reset都可以正常了,可是如果再断电,上电,程序无法工作,即使再按reset也不起作用,很是奇怪,个人感觉如果是时序问题
按道理bootloader应该就跑不起来吧。。。如果有朋友也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可以指教下啊,我不太懂这个芯片,也是刚刚学习,呵呵,谢谢大家指导哈。。。

经过调试,找到问题,在bootloader中初始化了两个串口,其中一个串口pin脚是和adc复用的,后面的应用程序还要adc初始化的,引起冲突了。。。。

网友:
自己顶下先,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boot0 boot1设置正确么?另外.你用的什么板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是自己做的啊,呵呵,我自己烧写小程序都可以运行的。现在是bootloader启动可以,在引导app的时候出现问题了。。。用的什么green hills公司的操作系统。。。用都没用过。。。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