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来做一下C语言的笔试题

楼主:
首先应该在机器上运行通过,然后把代码贴上来!~

题目:程序只有两个变量a和b ,利用宏定义实现a和b的值互换!~

最先做出来的奖励芯片100!~

网友:
来了

#include
#define f(a,b)  (a+b)
#define f1(a,b) (a-b)
int main()
{
    int a,b;
    printf("please input a and b\n");
    scanf("%d%d",&a,&b);

    a=f(a,b);
    b=f1(a,b);
    a=f1(a,b);
    printf("a=%d  b=%d ",a,b);
    return 0;
}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有异或法、加减法、乘除法,三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有异或法、加减法、乘除法,三个版本。

#define swap((x),(y));        { (x) = (x) ^ (y); (y) = (x) ^ (y); (x) = (x) ^ (y);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有异或法、加减法、乘除法,三个版本。

#define swap((x),(y));        { (x) = (x) + (y); (y) = (x) - (y); (x) = (x) - (y);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有异或法、加减法、乘除法,三个版本。

#define swap((x),(y));        { (x) = (x) * (y); (y) = (x) / (y); (x) = (x) / (y); }

网友:
做出来,后两个好像有bug,溢出和除零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fine swap((x),(y));        { (x) = (x) ^ (y); (y) = (x) ^ (y); (x) = (x) ^ (y); }
这个是对的,加减法貌似会溢出

网友:
哈哈 红阳想法不错啊

网友B:
加减法是最好的版本!~

网友:
b=a+b;
a=b-a;
b=b-a;

网友:
#define swap(a,b)   b=a+b; \
                                    a=b-a; \
                                    b=b-a;

网友C:
假如a和b为无字符变量,那么a+b必须小于等于255才可以,否则溢出,可见,加减法未必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coding经验老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a和b为无字符变量,那么a+b必须小于等于255才可以,否则溢出,可见,加减法未必就好.

若果a和b为无符号字节变量,a+b>255也是可以的。

溢出后保留的是后面8位,减的时候不够减,编译器会自动借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减法是最好的版本!~

异或法效率不会低于加减法,没记错的话,异或指令跟加减法一般都是单周期的。

异或法是直接按位置换,比加减法要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有异或法、加减法、乘除法,三个版本。

4/5/6楼是不是编译会报错啊?在实习,没有编译器,只有AutoCAD。

是不是应该写成:

#define swap1(x,y);  {(x)=(x)^(y);(y)=(x)^(y);(x)=(x)^(y);}
#define swap2(x,y);  {(x)=(x)+(y);(y)=(x)-(y);(x)=(x)-(y);}
#define swap3(x,y);  {(x)=(x)*(y);(y)=(x)/(y);(x)=(x)/(y);}

网友:
我觉得还是有个中间变量速度快吧,就是多占一个空间

网友:
总算反应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