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器问题

楼主:
现在帮老师做USBASP下载器,用mega8做,TQFP封装,电路图网上找的,就是不知道现在最新电路图是什么样的,还有,最重要的是程序啊,兄弟们快来帮帮忙,最好将电路图和程序一同附上。
还有一个问题,下载器是把m8焊上去再烧程序吧?那怎么烧进去呢

网友:
听说鑫海大哥是高手,还不来指点指点……

网友:
我做的一个是在坛子里找的,用起来还算不错。降速烧录的时候,得手动跳帽,现在好像有可以自动降速的了。

网友:
楼主别急 鑫海很快就来了 他很迅速的

网友:
如果ISP端口未被复用,可以不用跳线,直接引出编程口用AVR编程器进行编程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澄清一下我不是什么高手,就是和大家一样的学习的,现在来帮你解决问题,我最常用的是自己用的ch341做的下载器,你要是要具体的资料可以在论坛搜索资料我已经上传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46276-1-1.html),下面说说mega8做的下载器,因为我一直用ch341的下载器,也没自己做过mega8的下载器,但是我可以说说我的解决方法,你可以买直插的mega8,所有器件都买直插的,然后用万用版调试,直到调试好使了,然后在落实了电路,在画贴片封装的,这样是最稳妥的了。做好了第一次插上下载器,电脑就会提醒你驱动的,下面我就给你传几个mega的下载器资料,先做做看有问题我在帮你解决
这是论坛的下载器帖子看看对你可能有帮助: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57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帮老师做USBASP下载器,用mega8做,TQFP封装,电路图网上找的,就是不知道现在最新电路图是什么样的,还有,最重要的是程序啊,兄弟们快来帮帮忙,最好将电路图和程序一同附上。还有一个问题,下载器是把m8焊上 ...

下面这个帖子的附件mega8car+usbasp.rar里的usbasp有电路图、烧写软件、固件、制作指南,已经验证可行,目前一直在用,挺稳定的。
基于mega8的简易循迹小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5450-1-1.html

原版电路:

我做的时候,右上角引了一排5V排针,左上角排针引了烧录实际用到的四根线(方便烧录mega16、mega32,m16和m32的DIP封装里,刚好四个是连一起的)。

下载固件的时候,短接J3,用其它下载器烧录mega8。或者卸下mega8,用另外的电路烧录固件。

usbasp文件夹下的《跳线说明.txt》描述有误:

J2  从usb取电的跳线,短路向外部提供电源
J3  升级驱动程序用,短路升级程序,正常模式要断开。
J1  强制兼容原版低速下载(新买的AVR芯片,默认使用内部振荡,需降速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澄清一下我不是什么高手,就是和大家一样的学习的,现在来帮你解决问题,我最常用的是自己用的ch341做的下载器,你要是要具体的资料可以在论坛搜索资料我已经上传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46276-1 ...

我也是在那里找的,嘿嘿。

网友:
这么多兄弟支持,感动。我会尽快做出实物调试。另外,会全力支持鑫海大哥的活动,会去好好打听打听毕业设计有哪些好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这么叫哈哈哈,我会不习惯的,大家在一起目的要明确,就是学习,然后把eeworld建设好,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是凝聚起来就是一股推动中国电子前进的巨大力量,坚信(可能我说的有点大了),我们必须要建立在自己逐渐强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自己都不行有谈何帮助别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坚信eeworld会越来越好,坚信我们都会有原来每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变成老鸟,坚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供一款下载AT89S51/52的下载器电路板图,以前做过一批,都发给学生了,如果需要的人多,我去加工一批。

网友:
上图再说

网友B:
我的贴片的要有电源才能下载,不能USB供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贴片的要有电源才能下载,不能USB供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USB电源没有引到你的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没引到板子上,用万用表量一下下载器第二脚,就是MOSI对面那个看看是不是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