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怀恋NXP LPC1000的XDJM们,求适合在车上记录车速脉冲信号的波形记录仪器??

楼主:
首先很怀恋NXP LPC1000的XDJM们O(∩_∩)O~:
顺便借这个地方请教各位大侠,现有一个脉冲信号,我们需要鉴别其f平率,有效的频率是0~500Hz,幅度为0~10v,由于实际车速信号存在很多的杂质无用的信号,转化为f/t图来看的话,存在一定的毛刺,为了验证合适的算法参数,有没有这样的一款便携的合适的仪器。可以把实际汽车上的脉冲信号录制下来,回家再实际回放?这样便于实际算法的处理,呵呵。先求设备种类,请SOSO姐协助,谢谢啊。
我是真的很想你们的,亲们!

网友:
虽然正常的信号幅值为0~10v,f为0~500Hz,但是异常的情况还是很多的,所以一定得有一定的冗余量,呵呵。当然这个条件一般的示波器都满足,但是一般的示波器的存储功能是不能满足的,一般到20M的存储量的价格那是相当的昂贵的。就想看看有没专业些的波形记录仪。相当于阉割版的示波器。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俺们也想你啊 pepsi360

帮顶 期待大家帮忙解决下

网友:
高手回来了啊

网友:
可以用比较器直接得到你要的脉冲波形,并且去除毛刺。

网友:
期待更好的方案,目前得到R&S,安捷伦,泰克的支持,都在帮忙找。

网友:
输入滤波去除毛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最后用NI的数据采集解决,最终实际应用还在筹备。设备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