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为什么发帖会丢失格式了

楼主:
当帖子编辑时在Discuz!代码模式和所见即所得模式中切换时,就会丢失格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和技术把这个问题反映一下

可否列举下丢失的格式?

网友:
blog转到论坛的时候格式变的很厉害,经常看到文章插入表格的地方会多出一大块的空白,然后后面才是表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所有的文字都变成了一句话,不分段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很容易试的,在论坛中发表新帖,然后复制几段话在里面,然后在两个模式中切换一下,就会发现里面的文字变成了一段了。

网友:
好 我们尽快请技术帮忙处理一下

网友:
已经调整了 可以再试试 遇到问题再反馈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