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要复活之入门2-数码管显示

楼主:
2.数码管显示
/*****************************************************
Project : M8
Version : 1.0
Date    : 2006-5-5
Author  :
Company :
Comments:AVR(ATMEGA8) 入门学习板

Chip type           : ATmega8L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               本章简介
/****************************************************
一,学习目的: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二,基础知识:
        AVR采用3个8位寄存器控制I/O端口
        方向寄存器:DDRx     (可读写)
        数据寄存器:PORTx    (可读写)
        输入引脚寄存器:PINx (只读)
        * SFIOR寄存器中的上拉屏蔽位PUD为"1",则会屏蔽掉所有端口引脚中的内部上拉电阻
        数码管的驱动动态显示
三,实验任务:
        1.编写74HC164的驱动程序
        2.在4位共阳数码管上动态显示数字
四,注意事项:

        将JP1上的PC2,PC3,PC4,PC5跳针短路(数码管的位选)
        将JP2上的PB3,PB5跳针短路(通过74HC164实现段码)
****************************************************/
#include //包含ATMEGA8L的寄存器定义,和中断向量表
#include //CVAVR 自带的延时函数
//数码管的段码,低电平有效
#define  DATA_164 PORTB.3//164数据脚
#define  CLK_164  PORTB.5//164时钟脚
//数码管的位码,低电平有效
#define BIT4 PORTC.5//千位
#define BIT3 PORTC.4//百位
#define BIT2 PORTC.3//十位
#define BIT1 PORTC.2//个位
//                BIT 7 6 5 4 3 2 1 0
/*            LED段码:低电平亮   段码
数字 74HC164D输出码位:G C H D B F A E
0:                    1 0 1 0 0 0 0 0              0xA0
1:                    1 0 1 1 0 1 1 1              0xB7
2:                    0 1 1 0 0 1 0 0              0x64
3:                    0 0 1 0 0 1 0 1              0x25
4:                    0 0 1 1 0 0 1 1              0x33
5:                    0 0 1 0 1 0 0 1              0x29
6:                    0 0 1 0 1 0 0 0              0x28
7:                    1 0 1 1 0 1 0 1              0xB5
8:                    0 0 1 0 0 0 0 0              0x20
9:                    0 0 1 0 0 0 0 1              0x21
.:                    1 1 0 1 1 1 1 1              0xDF
*/                        /* 0   1    2    3    4    5    6    7    8    9    .*/
unsigned char LEDcode[11]={0xA0,0xB7,0x64,0x25,0x33,0x29,0x28,0xB5,0x20,0x21,0xDF};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4];//显示缓冲寄存器
//写164串行接口
//数码管的段码
void wr_164(unsigned char wr_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_164=0;
                if((wr_data&0x80)==0x80)
                {DATA_164=1;}
                else
                {DATA_164=0;}

                CLK_164=1;
                wr_data<<=1;
        }
}

void display(void)
{       //送段码,显示;延时,关闭显示
        wr_164(display_buf[0]);BIT1=0;delay_ms(2);BIT1=1;
        wr_164(display_buf[1]);BIT2=0;delay_ms(2);BIT2=1;
        wr_164(display_buf[2]);BIT3=0;delay_ms(2);BIT3=1;
        wr_164(display_buf[3]);BIT4=0;delay_ms(2);BIT4=1;
}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4位数最高为9999 所以选INT类型,这里没有考虑负数
void numbertobcd(unsigned int number)
{       unsigned int i;
        i=number/1000;
        display_buf[0]=LEDcode;
        number=number%1000;
        i=number/100;
        display_buf[1]=LEDcode;
        number=number%100;
        i=number/10;
        display_buf[2]=LEDcode;
        i=number%10;
        display_buf[3]=LEDcode;
        display();//显示数据   number
}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unsigned int temp=1234;//预显示的数值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B=0xff;
DDRB=0xEF;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6=In Func5=Out Func4=Out Func3=Out Func2=Out Func1=In Func0=In
// State6=T State5=0 State4=0 State3=0 State2=0 State1=T State0=T
PORTC=0x00;//
DDRC=0xFF;//数码管位选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D=0x00;
DDRD=0x00;
PORTD.3=1;//输入上拉;
DDRD.3=0;//PORTD.3为输入方式;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TCCR0=0x00;
TCNT0=0x00;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1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FFh
// OC1A output: Discon.
// OC1B output: Discon.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Timer 1 Overflow Interrupt: Off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2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2 output: Disconnected
ASSR=0x00;
TCCR2=0x00;
TCNT2=0x00;
OCR2=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MCUCR=0x00;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SFIOR=0x00;

while (1)
      {

      numbertobcd(temp); //数码管显示1234 TEMP的值

      };
}

网友:
呵呵 支持下 不过复活还是压力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