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要复活之入门2-字符液晶显示

楼主: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1.24.8c Professional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06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M8
Version : 1.0
Date    : 2006-5-5
Author  :
Company :
Comments:AVR(ATMEGA8) 入门学习板

Chip type           : ATmega8L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               本章简介
/****************************************************
一,学习目的:AVR外接LCD1602液晶显示

二,基础知识: 使用CVAVR自带的库函数及其调用
            LCD的各种指令,及设置相关函数:

            0x01//清屏:显示消失,光标或闪烁位回到显示的左边界
            0x02//归位将地址计数器AC清零,如果DDRAM移位,将显示返回到它的初始状态
            设置输入方式:
            0x04//画面不动光标左移
            0x05//画面向右滚动
            0x06//画面不动光标右移
            0x07//画面向左滚动

            0x08~0x0B//关显示
            _lcd_ready();
            _lcd_write_data( instruction );

            void _lcd_ready(void)
            //等待LCE是否准备接受数据,即_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_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写一字节的数据到LCD的命令寄存器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lcd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lcd_init(unsigned char lcd_columns)

            void lcd_clear(void)

            void lcd_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putchar(char c)

            void lcd_puts(char *str)

            void lcd_putsf(char flash *str)

三,实验任务:熟悉CVAVR库函数
            LCD的各种指令
            在LCD显示字符及数值
四,注意事项:
        CVAVR自带的LCD驱动函数用汇编语言所写,并且是4线驱动,介绍IO口及编译效率
        将JP2上的PB1跳针短路,将PORTB.1连接到D2的阴极
****************************************************/
#include
#include //CVAVR 自带的延时函数
#asm
   .equ __lcd_port=0x12 ;PORTD//液晶模块连接到D口(0X12)
#endasm
#include //包含使用LCD相关的函数库
/* 液晶和MCU之间的管脚连接示意图
[LCD]        [AVR Port]
RS (pin4) ------         bit 0
RD (pin 5) ------        bit 1
EN (pin 6) ------        bit 2
DB4 (pin 11) ---        bit 4
DB5 (pin 12) ---        bit 5
DB6 (pin 13) ---        bit 6
DB7 (pin 14) ---        bit 7
*/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unsigned char i;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B=0x00;
DDRB=0x00;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C=0x00;
DDRC=0x00;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D=0x00;
DDRD=0x00;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TCCR0=0x00;
TCNT0=0x00;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1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FFh
// OC1A output: Discon.
// OC1B output: Discon.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Timer 1 Overflow Interrupt: Off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2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2 output: Disconnected
ASSR=0x00;
TCCR2=0x00;
TCNT2=0x00;
OCR2=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MCUCR=0x00;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SFIOR=0x00;

// LCD module initialization
lcd_init(16);//初始化LCD ,该LCD是横向16个字符
lcd_gotoxy(0,0);
lcd_putsf("LCD WORK OK!");
delay_ms(1000);

while (1)
      {
      for(i=0;i<9;i++)
      {
        lcd_putchar(0x30+i);
        _lcd_ready();
       _lcd_write_data(0x10);
      // Place your code here
      delay_ms(5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