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门电路中反相器的问题

楼主:
第一次求助,希望高手能帮我解释下TTL反相器的工作原理,输入高电平与低电平的工作状态,看书看不懂,几个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把我弄混了,希望高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那么楼主应该先重新学一下晶体管基本电路知识,否则别人讲了你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
补充:理解反相器单元的电路原理必须先至少理解晶体管共发射极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晶体管那些东西确实容易搞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那些东西确实容易搞混

这个绝对不应该,这是最基础的电子线路知识了,每个电子工程师都应该掌握。

网友:
翻翻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还是看看书吧!基础的东东是必须懂的啊!否则以后你怎么样发展呢?

网友:
贴图再说

网友:
反相器,TTL,还是三极管。。
那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开关电路么?

网友:
数字电路不需要搞那么清楚,你就记得两点即可,一个是三极管的导通截止条件,另个是上拉下潜电阻作用。反相器就是一个高电压导通的三极管上串一个上拉电阻,三极管截止时电阻两端电压相等,也就是输入低电压输出高电压。三极管导通时候电阻一端接地变为0,也就是输入高电压输出低电压。

网友:
看来还是要小小研究一下的好,不然LS的解释真听的我一塌糊涂

网友:
看书吧 反相器不能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法画图,不然用图形描述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