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电源并联在一起会对LED有影响吗

楼主:
之前我曾发过一贴,LED短期内严重变暗的问题,多谢大家的指点,如今发现现场是这样接线的,就是多台电源并联在一起供电,请问,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
LED不会有问题,倒是电源间会不会打架就不知道了。
1、每个电源的输出处是否有防倒灌设计?
2、各电源输出电压的一致性怎样?如何均流?

如果不能防倒灌,那么输出电压最低的电源将被其他几个群殴,噎死;
如果电压一致性不好而又未考虑均流,那么输出电压最高的电源不得不挑最重的担子,弄不好累死。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这种情况只会对电源造成不利,可能是由于电源电压已经不足导致的,多电源并联必须加均流电阻,而LED驱动也最好使用电流源。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85220-1-2.html

这是我之前发的问题,那就奇怪啊,为什么有一组LED会严重变暗呢,经分析,变暗的LED不是电压低,而是LED已光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串联的LED其中有一个性能变差了,引起连锁反映所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别测下各组LED的电流,就一切都明了了。

网友:
没有影响,有影响的只是电源,不管什么电源并联都最好加个二极管防止反激。你并联后电压杂波增加,应该再多并电容。LED光衰我曾经询问过很多专家都没有统一的结论,根据我的经验光衰一般为两种原因,一个是电流过大,一般LED你满额用的话十几个小时光衰就很大了。另一个是开关时瞬态高压,导致二极管老化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串联的LED其中有一个性能变差了,引起连锁反映所至?

根据我遇到的情况,一般不是其中一个性能变差,而是所有性能都变差。不过是有的差多点有的差少点。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电流过大所致。

网友:
用电流源供电只要参数合理,可以降低光衰。

网友:
回复 网友C:

chunyang老师 均流电阻是不是就是加在并联的电源之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unyang老师 均流电阻是不是就是加在并联的电源之间么??

串在每一路电源的输出回路里,然后再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