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大虾,怎样生成用于烧录的EEPROM文件,例如9S12HZ256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啦,怎样生成用于烧录的EEPROM文件,例如使用的是9S12HZ256。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生成数据文件可用16进制编辑器编写,直接生成BIN文件,也可以用编译软件生成,用汇编或高级语言写程序,内容仅为定义于程序存储区的数组,编译后最好转为BIN文件用16进制编辑器查看校验。

网友:
记得以前做实验的时候,用VC编写成16进制的文件,然后下载EEPRO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