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坏片率有点高啊!

楼主:
老板觉得 STM32 性价比 比较高. 最近一个项目,就选了它. STM32F103RD 刚开始 样机 阶段,就发现有 几片 I O 工作不正常, 以为是 焊接 没注意,静电打坏了,之类的. 现在 进入 小 批量生产的时候. 现象 又发生了.... 常规的防静电 都很规范... 只能怀疑 是 坏片了. 100 片 2片 IO 异常, 1片 电源 ,地 短路 ......... 目前我们 发现的 问题 有两种 1. PD 口, 整个 口 输入 读取错误. 2. 电源,地 断路. 其他项目 STM8S 的 也有类似的. 情况. 不知道 大家 怎么看

IO 原理图图在9楼

网友:
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可能的,检查你们的PCB和生产工艺,你们遇到的现象很普遍,说明存在重大问题,但不会是芯片本身的原因。

网友:
怀疑电路设计有问题  多看看手册 需要注意的

网友:
正常的话不应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 设计 ?    原理上吗?   原理上不对, 应该  100 块 没有一块 能工作啊 ?

1. 那个IO 口的问题,   我们的 项目 PD 口 正好是  最简单的 开关量,  上拉一下. 开关闭合,就拉地了.  而且不好 是 整个 PD 口 都不好.  而且  换了块 芯片 就好了

2. 开始 都没有怀疑是 芯片.  把 所有的电容, 电阻都拆了, 稳压芯片也换了几个. 又怀疑 是 电路板不好. 搭丝.  最后. 排除了一切 可能.  把芯片 拆了, 电路 就正常了( 电源,地不短路了. ). 换了块芯片, 一切 就正常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B:
应该是设计问题,一般不会有坏片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计问题,一般不会有坏片流出来

设计 ?

比方说那个IO 的问题
3.3V 的上拉 都能 搞坏 芯片  输入?
还要 怎么 设计?

请大师 指教.

网友:
左边 连 按键 , 右边 直接 到  P 口了

网友:
怎么可能,我的客户从来没有遇到过坏片的情况
LZ,你的片子哪买的啊。
你可以找我公司买芯片试试

网友:
call 我电话,,,,上海 15900733302

网友:
货源问题吧

网友:
用了几十片smt32芯片没发现有坏的。

网友:
你的电容不能接在IO边,瞬间电流太大,容易击穿保险丝

网友:
那么多片子都坏 不敢相信

网友:
前几天买了2块f107焊在核心板上之后,发现VDD和VSS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