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 FTDI

楼主:
请问一下 FTDI JTAG JLINK 这三者是什么联系啊
  我用IAR的时候都是选FTDI 直接连USB就可以 这个FTDI功能是什么啊?
  先谢谢好心人的解答

网友:
FTDI是一家公司,以USB接口芯片见长;Jtag是一个调试接口,一般要用到电脑的并口才能接JTag,但是目前电脑都很少有并口了,所以用FTDI的芯片将USB接口转出来接Jtag

网友:
回复 楼主:

icdi及lmlink的仿真器采用的就是ftdi的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jlink也是一种是用usb接口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