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调查】大家期待拥有什么样的模块?

楼主:
基于TI 模拟器件,大家期待拥有什么功能的模块?

网友:
GSM或者GPRS模块!~这个我现在最想要!~

网友:
广告位招租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于TI 模拟器件,大家期待拥有什么功能的模块?

LED驱动,带PWM调光功能。

网友:
机遇模拟器件那也是LED驱动或者电机驱动了!~哈哈!~

网友:
LED驱动,比较热的!
还有些常规的电源模块

网友:
目前最想拥有的是GPRS模块。

网友:
rf收发模拟前端
qam调制&功放&低噪放

网友:
看来我的及时补充下,此调差是基于我前段时间和糖糖讨论的论坛下步计划中来的。目前论坛分发了大量开发板测试板,但是这些板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外设不足,造成大家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因此我根据之前的一些情况,向糖糖提出了由论坛组织开发一些小的模块,通过插针、跳线、杜邦线,可以快速搭建一套系统出来。因此先期可能会先试做一批常用的小模块,小板子。比如EEPROM模块,RTC模块,RAM模块,断码模块,LED模块,串转并并转串模块,温度模块,显示模块等等后期根据实际需要和大家意见,在开发一些采集模块,控制模块等。
所以现在征询大家意见,就是以搭建简单系统为基础先做一部分小模块。但是每种模块都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可以用不同的芯片。那么选用哪些功能模块,采用何种实现方式,这都需要收集大家的习惯和常用模块种类,暂时尽量选用TI的芯片。
另外我将重启去年的按键板计划,将之融入模块化中来。因此我建议先做一个I2C接口EEPROM模块,一个键盘模块,一个串转并显示led模块。有这些模块一个基本系统就能搭建出来了,另外还需要什么模块看大家意见。不过第一次试做,模块种类不应超过5种所以有想法的尽快了。(*^__^*) 嘻嘻……

网友:
以太网模块!

网友:
为何大家都不怎么积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t-s-t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