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hdl写testbench测试文件用于在modelsim-altera中仿真

楼主:
如何用vhdl写testbench测试文件用于在modelsim-altera中仿真,请哪位高手赐教!
急需要用!

网友:
这不应该存在问题啊,在EDA tool setting 里面设置能vhdl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 start  test bench template writer 生成的就是.vht文件了

网友:
detach.rar (267.36 KB, 下载次数: 72) 你好!我是那样做的,而且用的是modelsim-altera仿真的,但是在仿真时没有时钟信号clk,我的testbench文件是根据processing->start->start testbench template writer生成的模板改写的,我找了好多原因,还是没解决,请你帮我看看,我把程序发给你,谢谢啦!

网友:
我不懂vhdl啊,但这个工程下下来并有选择仿真工具啊,如上贴选择后,编译,生成,在simulation文件夹里有.vht文件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在线吧,我昨天发给你的文件中有*.vht文件呀

网友:
其实仿真VHDL还有一种曲线的方法, 就把需要仿真的VHDL文件封装成Verilog 文件, 然后用verilog文件进行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上次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但是我又遇到一个问题,找了好多原因都没解决,想请教您!

网友:
您好,我也碰到了跟您一样的问题,也是仿真没有波形。能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