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啊

楼主:
我如何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我想这样   void (*temp)();    定义这个后 我怎么让他指向另一个函数
比如
void max
     ..........
temp=max  这样为什么不行呢
// 用的是ICCavr

网友:
形参输入类型别少了!

网友:
#include
int max(int x,int y){ return(x>y?x:y); }
void main()
{
  int (*temp)(int, int);
  int a,b,c;
  temp=max;
  scanf("%d,%d",&a,&b);
  c=(*temp)(a,b);
  printf("a=%d,b=%d,max=%d",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