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中哪款芯片跟PIC16F877A相近,可以将877A的程序稍作修改移植上去的?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PIC18F中哪款芯片跟PIC16F877A相近,可以将877A的程序稍作修改移植上去的?

网友:
这要先看看原程序都用到了那些资源以及程序有多大,选择拥有这些资源并且能够装下程序的型号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大概差不多的18F是哪款 您知道吗?

网友:
太多哒,换个资源差不多的就OK哒。。欢迎联系。。。

MICROCHIP代理----贝能

QQ:3690154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大概差不多的18F是哪款 您知道吗?

前面已经说过,看你用到什么资源和代码量,比如你只用到GPIO且代码量只有几个字节,那么所有PIC体系内的MCU都可以,甚至任何支持你所用编程语言的MCU都可以进行移植。脱离资源谈选型没有意义,一定要满足所有资源的前提下,只能用更高档的型号代替。

网友:
管脚一样的 基本都通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脚一样的 基本都通用

管脚和资源以及程序存储器空间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