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做界使用的DevExpress插件中的chartcontrol控件绘制柱 ...

楼主(2011-04-12):
C#做界使用的DevExpress插件中的chartcontrol控件绘制柱状图时出现一个问题
今天使用C#的DevExpress插件中的chartcontrol控件绘制柱状图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chartcontrol控件中绘制两个柱状图(如图所示
),不同的图分别放在不同的pane当中,但是在分别设置两个图时,它们会相互影响(使用Wizard也是如此)。比如改变其中一个的坐标名称
时,另外一个也会同时发生改变,向其中一个当中添加数据时,在另外一个当中也会出现,请问如何设置才能是这些处于不同的pane当中的图
形在设计时保持相互独立?
另外,如何在代码当中索引到处于不同pane,以设计其上的图形。。。
等待高手指点。。。
今天
设计
柱状图
如图所示
如何

楼主:
摸索了半天,问题已解决,这里给出方法,为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提供参考!
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如下:
1、先在一个控件当中显示两幅以上的图形
先用wizard产生对应个数的series,然后点击
属性series->view->pane->new pane,这样就将不同的series显示在了不同的pane当中
2、再使处于不同的pane上的图形保持相互独立
应该为这些图增加各自独立的坐标系,点击
属性series->view->Axsisx/Axsisy->new axis
3、最后为每幅图各自的x、y坐标添加坐标名称
选中要编辑的坐标-> 属性title->visible(true)->编辑text

网友A(2012-04-22):
请教
想请问一下,这个控件选定数据库以后运行不显示数据,那部分代码怎么写。能不能拜托给个范例

网友B(2012-08-24):
寻找DevExpress控件的软件兼职人员
我公司正在使用此控件编程,希望找到熟悉此控件的兼职工程师。
希望能北京的,这样联系起来方便。如有兴趣,尽情联系。
北京凯睿优010-51225770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