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铁牛单片机1602显示屏的第一行前三个字符丢失,无法显示!

楼主:
各位前辈们,我用铁牛单片机做1602液晶显示,发现每次第一行前三个字符总会丢失不显示,而第二行却正常显示,我是参照其给的说明书上的电路接口,为单片机编的程序,两行字符串空间开辟正确。也尝试着将第一行起始地址改为(0x80+0x03)依然无法正常显示,而给第一个字符串前加3个空格,同时将字符串空间加3方可正常显示。学单片机一个多月,实在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谢啦!

网友:
第一行的地址应该是0x80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终发现他烂了……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换个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本应该是0x80,可无法显示前三位所以才想着将起始地址后移几位,可依然不行,只有前加3个空格才行!很郁闷!或许真是板子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或许真是板子不行吧,唉,不行加空格就加空格吧!很悲剧....

网友:
换块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