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堆 信号选择

楼主:
小弟最近想做一个用于微波炉的温度测量的红外探测模块。由于以前都没有做过项目,所以经验非常少,现在我苦于热电堆型号的挑选。
        网上看了看有这些:SC0067、SC0070、10TP583T、OTP系列(如OTP-537F2、OTP-667F2R、OTP-537F4、OTP-668D2S等)、TS105系列(如TS105-1、TS105-2、TS105-3、TS105-4 、TS105-6、TS105-10 )、TS118系列(如TS118-1、TS118-2、TS118-3、TS118-4、TS118-5、TS118-10)、TPS系列(如TPS333、S334、S434、S534、S535)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挑选,我希望挑一个适合于微波炉温度控制,并外部电路设计相对简单的型号。顺便问一下这些型号的热电堆的大致价格是多少?谢谢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
这些基本上都可以用,具体去查查查器件手册,TPS系列比较好买,如果要简单的,A2TPMI可以考虑。

网友:
价格可以在淘宝上查

不过很多1元这样的不是真实价格。

网友:
淘宝上的价格没有真正的参考意义,打电话问经销商。